贴片式磁钢温度传感器是什么东东,咨询。

楼主(2008-11-09):
从资料上看到,贴片式磁钢温度传感器可以用在电机、水泵的轴承温度检测上。但是在网上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知道的高手,能说下吗

网友A:
磁钢传感器的原理就是磁钢在105摄氏度的时候失去磁性

楼主:
谢谢。那贴片式,是怎么样的形式

网友B:
贴片式好像相对于插件,smt 部件不知对不对

网友C:
只能帮你顶贴,自己也关注一下

网友D:
薄片型铂热电阻俗称贴片式温度传感器,常规格尺寸有:长*宽*厚=17*32*0.5mm;22*6*1mm;32*10*0.5mm,特殊可订做,外保护层为1Cr18Ni9Ti不锈钢片,工作电流小于5mA。多用于电机等轴承的温度检测

张洋

QQ:715412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