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时间更新程序

楼主(2008-11-09):
我用的是三菱的FX1N的PLC,请问如何在触摸屏上来更新时间,我知道在程序中D8015是表示时,D8014是表示分,D8013是代表秒,问题是,如何在触摸屏上来控制PLC改变时间。谢谢!

网友A:
呵呵;不能对D8015等操作的;

FX1N-5DM可以直接改写PLC时钟;

或用PLC专用指令TWR操作;

网友A:
在PLC内编好程序,用触摸屏写入对应的时间,用TWR指令改写PLC时钟;

网友B:
只要正确写进去正确的时间,以后没必要再多次写的。

时钟的误差不是很大

楼主:
我仔细看的说明书,要用到M8015来改变时间,但是有一个这样的程序

LD M520

MOV K0 D420

TWR D415

RST M520

然后触摸屏里面的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分别用的是寄存器D415、D416、D417、D418、D419、D421,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楼主:
这样编程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用特殊的寄存器来编程呀。

网友C:
特殊的寄存器(D8015)TWR  D415是把时间放 在你可以写的寄存器里面,你可以用D415-D421 任意编程,也可以用触摸屏对它进行修改。

楼主:
D415-D421是特殊的寄存器还是任意指定的呀。

网友D:
一个2005年的FX2N系列PLC,当时设置好时间,我2008年去看的时候,相差不超过1分钟。这玩意可真是准呀!!!!!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儿,三菱的PLC与威纶的屏相连使用,怎么做定单管理。谢谢!

网友E:
   没有看明白  是怎么改的时间,能讲的更具体一些吗

楼主:
其实PLC里面的程序就是我写的那些,主要是在屏里面了,触摸屏里面的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分别用的是寄存器D415、D416、D417、D418、D419、D421。但在PLC程序里面并没有用到这几个寄存器。

网友F:
你回去仔细研究就一下TWR指令就明白了

D415-D421是可以任意指定的,在可使用的寄存器范围内,并且不重复使用,你也可以指定为D10或者D100开始的七个寄存器。

你说的订单管理俺不是很明白,你可以说的清楚一点吗?

网友G:
有个指令是读时间的,你仔细看一下手册

网友H:
同意12楼的说法,TWR D415是将D415-D421中的数据分别对应的写到了D8013-D8015了,但D415-D421这六个寄存器可以任意指定,写成TWR D500也可以,无非触摸屏所用的寄存器就变成了D500-D506

网友I:
你也可以用传送指令啊

网友J:
通过编程软件用时间调整也可以的,改好后就不需要再改了

网友K:
通过编程软件改就行了,里面年月日全有,我看主要是为了设置时间限制,时间到了PLC停用,等于是个密码,当然是对不会用软件的人说的。

网友L:
TWR指令不会用,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M(2009-03-21):
我用文本显示器修改时间为何修改不行?ld m8000  trd d100

ldP m100  mov d103 d123  mov d104 d124  mov d105 d125  twr d120

网友N:
             控制M8015   凑字凑字

wxw>!<

网友:
现在屏里设置7个寄存器的值,例如D20---26 依次是年、月 日 时 分 秒 星期 随后在屏里做一个位开关 或接个按扭到X##。

预先几分钟设定时间数据,当到达正确时间接通下面这段程序试试看

随后执行

LDP X0

MOV  D20 D0

。。。。。。。

。。。。。。。

MOV  D26 D6

TWR D0

LD X0   M8017   修正+-3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