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8-11-09):
  大家有没有遇见过电动机转子的故障,都来说说,也好互相交流学习一下。

网友A:
1.转子断条

2.绕线式电机碳刷坏

请多指教

网友B:
转子轴承位置磨损,或断掉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D:
没见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E:
转子扫堂。

deng

网友F:
转子一般很出问题吧,就是轴承损坏了      。     转子扫堂

网友G:
转子的移位!偏向于一端,会导致电机可以正常运行,但运行电流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