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灯问题

楼主(2008-11-09):
今天下午修了个报警灯(24VDC,0.023A),现象为红、黄、绿三种颜色,绿灯不亮,我开始以为PLC的输出有问题,然后拿到另外一台设备上去试,发现还是不亮,于是我带到办公室去修,拿了个24V直流电源,一试发现三种颜色都亮的,然后我又拿到设备上去试,发现绿灯还是不亮,我然后到其它设备上拆了一个绿灯,放到上面就亮了,我就开始怀疑可能绿灯内部电阻过大引起的吧,于是用万用表一测,电阻为560欧,黄灯的为800欧,比正常的还小,我想那就更应该亮了(其它的二极管与电容和黄色的指示灯都一样的),郁闷了一下午,希望各位师傅帮帮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模拟电子学的不好,在此请教了。

网友A:
这可以证明你的灯是没有问题,我估计是PLC 输入或输出有问题。因为这绿灯什么时候亮我不清楚

网友B:
把绿灯和其它的任意一个灯互换一下,红、黄中的人一个都可以,若是亮了说明是PLC的问题,检查PLC控制程序,如果PLC带继电器输出检查一下输出继电器;

楼主:
我把其它设备上的报警灯放到这台设备上是好的,我们车间有700多台这样的设备,这样的问题还第一次遇到啊,也就是说设备没问题,报警灯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原来绿色的指示灯拆开,发现有一个二极管焊接不牢,重新焊接了一下就OK了,但新的问题让我想不通,昨天我直接用电源测试的与今天在设备上用万用表在绿色指示灯两端的正负极正好相反,我想了一下PLC的输出应该是负的而不是正的,和我之前理解的相反啊,当我把二极管焊接OK后,发现正负极即使互换,绿色指示灯也是亮的,真的想不通到底二极管在里边到底起啥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