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400常见报警及采取措施

楼主(2008-11-09):
故障和报警状态字
ACS 400 提供了串行通讯的故障报警状态字( 不能从控制盘读取)。
状态字位于参数组3 中。命令字和状态字的内容也包含其中。 参数组03 中的参数是只读的,但故
障和报警字可以通过置0复位。
表 31 故障报警状态字
表32 故障字1,故障字2 的位描述,详细信息请参阅 “故障诊断”
代码名称描述
301 MAIN COMMAND WORD 复制的只读命令字 。参看133 页。
302 MAIN STATUS WORD 复制的只读状态字。参看135 页。
305 FAULT WORD 1 故障信息。 故障出现时,相应位置1,每位的描述
参看表32。
306 FAULT WORD 2 故障信息。 故障出现时,相应位置1,每位的描述
参看表32。
308 ALARM WORD 1 报警信息。 报警出现时,相应位置1,报警位将保
持到置0 复位,参看表33。
309 ALARM WORD 2 报警信息。 报警出现时,相应位置1,报警位将保
持到置0 复位,参看表33。
位 # 故障字 1 故障字 2
0 过流欠载
1 DC 过压保留
2 ACS 400 温度过高DDCS 网络
3 电流故障保留
4 输出过载
5 DC 欠压
6 模拟输入 1 故障
7 模拟输入2 故障
8 电机温度过高硬件故障
9 控制盘丢失
10 参数不一致
11 DC 回路脉动太大
12 电机堵转
13 串行通讯丢失
14 外部故障
15 输出接地故障
ACS 400 用户手册 141
表 33 报警字1/2 的位描述,详细信息请参阅 “故障诊断”
位 # 报警字1 报警字 2
0 过流控制器报警过载报警
1 过压控制器报警自动复位报警
2 欠压控制器报警PID 睡眠报警
3 方向锁定报警PFC 自动切换报警
4 串行通讯丢失PFC 联锁报警
5 Modbus 例外情况保留
6 模拟输入1 丢失
7 模拟输入2 丢失
8 控制盘丢失
9 ACS 400 温度过高
10 电机过热
11 欠载
12 电机堵转报警
13 DDCS 通讯连接
14 保留
15 保留
142 ACS 400 用户手册
ACS 400 用户手册143
故障诊断
概述
本章描述了在ACS-PAN 和ACS-100 控制盘上显示的故障和报警代码的含义,同时列出了最可能的
原因。 如果根据书中的建议仍然不能排除故障,请与ABB 办事处联系。
警告!不要试图进行本手册中没有涉及的任何测量、器件更换或其它维修工作。否则将导致保修失
效,危及正常运行,延长停机时间和增加费用等后果。
报警和故障显示
ACS100-PAN 数码管控制盘上 以代码形式显示故障ALxx 或报警信息FLxx,其中xx 为报警或故障代
码。 ACS-PAN 字符型控制盘在显示故障和报警代码的同时,还显示一条短信息。
报警信号AL1-AL7 由键盘误操作引起。 绿色LED 闪动说明报警信号大于或等于AL10。 红色LED表
示故障。
按下控制盘上的MENU, ENTER 和箭头等按键,报警或故障信息将暂时消失。如果几秒钟之内没有
按任何键而故障或报警依然存在,相应信息将再次在控制盘上显示出来。
最后出现的三个故障代码储存在参数0128 - 0130 中。故障记录可以在参数设置模式下同时按 UP 和
DOWN 键清除。
故障复位
红色LED 闪烁说明故障需要断电复位。 其它故障( 红色LED 亮) 可通过控制盘、DI信号、串行通讯
或断电复位。故障清除后,电机可以起动。
ACS 400 可以通过设置参数实现某些故障的自动复位,参见参数组31 自动复位。

   孙13295415863济南

网友A(2009-11-02):
     ABB变频器ACS141-1  出现报警代码F20,请问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B:
你好!

我们大楼的恒压供水设备经常出现水压不稳是什么原因想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系统的配置设备主要有:YTZ--150型电位式远传压力表的信号传到PXW-5再传到ACS401000432变频器和PLC(欧姆龙)到电机。通过我的观察好像是远传压力表和PXW-5(压力变送器)不协调,我看到在水泵运行的过程中(设定水位SV=0.4)当水压开始下降到0.35时电机开始提速运转,当压力表指针指到设定水位0.4时而PXW-5上的PV指示数字还没有到0.4(PXW-5上的PV指示数总是滞后压力表指示数),变频器没有得到减速命令电机一直运转,当压力表指示上升到0.45的时候电机才开始减速,就这样周而复始就形成了用户水龙头出水一大一小。希望哪位师傅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有谢!。我的联系电话:13710872466  邮箱:gaodehu4715436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