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400 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08-11-09):
报警信号将在控制板SDCS-CON-3A 的七段数码显示器上以
代码形式A . .显示。在DCS400控制盘DCS 400 PAN上以文
本形式显示。如果没有进一步激活任何故障,报警信号仅仅用
于显示。
除急停A9 (Emergency Stop) 之外的所有报警都不会使传动
停止运行。
错误信息
错误代码
定义 / 产生的原因参数
A 1 Parameters Added 信号增加
下装了含有新参数的新版本
软件.新参数被设定为缺省
值. 参数7.03 Diagnosis
给出它们当中的最后一个.
请检查新参数,如果你想使
用它们,请将其设为你所需
要的值.并请同时升级你的
控制盘,或与ABB 当地办事
处联系.
7.12
bit 0
A 2 Mains Voltage Low
同时参看F9
主电源欠压
主电源电压只差5% (固有
值) 就下降到能产生故障F9
的电压.
请检查主电源电压.
7.12
bit 1
A 3 Arm Circuit Break 电枢回路开路
电流给定不为零,但实际电
枢电流已为零一段时间.
请检查所有的电枢连接和电
枢回路熔断器.
7.12
bit 2
A 4 Converter Temp High
同时参看F7
变流器过热
变流器的温度只差 5°C就将
达到产生故障F7 的温度.
请检查变流器风机和负载情
况.
7.12
bit 3
A 5 Motor Temp High
同时参看F8
电机过热
电机温度过高接近产生故障
F8的温度(如果PTC电阻连
接到AI2).
请检查电机风机和负载情况
7.12
bit 4
A 6 Arm Current
Reduced
电枢电流下降
传动对电机的I2t 保护.
当此保护功能被激活时,电
枢电流被强制下降为一定的
恢复值.(参见有关过载时间
Overload Time (3.05) 及
I2t 保护的描述).
请检查电机的负载周期是否
合适.
7.12
bit 5
操作指南
6-29
6-30
错误信息
错误代码
定义 / 产生的原因参数
A 7 Field Volt Limited 磁场电压达到极限
如果磁场电压达到参数
Field Volt Nom (1.04)
的设定值,而磁场电流还未
达到设定值,此报警被激活.
请检查磁场的阻抗和温度
以及参数Field Cur Nom
(1.03) 和 Field Volt Nom
(1.04).
7.12
bit 6
A 8 Mains Drop Out 主电源电压下降
DCS 400 含有“自恢复”功
能,在主电源电压短时下降
时(控制电源没有中断)允
许继续工作.如果主电源电
压在参数Net Fail Time
(1.11)所设定的时间内恢复
正常,此报警将自动复位.
否则相关的故障 (F9, F11,
F12) 将被激活.
7.12
bit 7
A 9 Eme Stop Pending 急停
串行通讯的急停位丢失或
数字输入 DI5 „Emergency
Stop“为低时急停被激活.
请检查数字输入和所有相
关的急停按钮.同时,如果通
过现场总线控制传动,请检
查控制程序或通讯状态.如
果参数 Cmd Location
(2.02) 设定为“Fieldbus”,
传动必需通过由参数组
Group 8所设定的现场总
线控制.
7.12
bit 8
A 10 Autotuning Failed 自调整失败警告
· 如果在调试向导中自动
调整失败,按MENU或ENT
ER键查询诊断信息,详
细信息见手册6.4.6节。按
ENTER键继续。
注意:调试向导中出现的
任何故障都会终止向导,
从参数Diagnosis (7.03)
或故障记录中读出相关信
息,可能存有不止一条故
障信息。
· 如果以Contr Service
(7.02)开始的自动调整失
败,按MENU或ENTER
键并选择Diagnosis(7.03)
查询诊断信息,见6.4.6节
详细信息见6.3节。
7.12
bit 9
错误信息
错误代码
定义/ 产生的原因参数
A 11 Comm Interrupt
同时参看F20
通讯中断
如果参数Cmd Location
(2.02)没有设定为„Fieldbus“
且传动在参数Comm Fault
Time (2.08)所设定的时间
内没有收到任何通讯信息,
此报警将取代故障F20被激
活.
请检查通讯电缆的连接及按
参数组8中的参数设定检查
所有现场总线适配器的功能
7.12
bit 10
A 12 External Alarm
同时参看F22
外部报警
在某些应用宏中,用户可以
通过一个数字输入激活此报
警信号.
传动的本身并没有出现问题
请检查控制逻辑和与此数字
输入相关的线路连接.
7.12
bit 11
A 13 ill Fieldbus Setting 非法现场总线设定
参数组Group 8中的现场总
线参数并未根据具体装置进
行设定.
总线装置没有被选定.
请检查通讯装置的设置是否
对应于参数组Group 8 中的
参数设定.
7.12
bit 12
A 14 Up/Download Failed 上装,下装错误
在传动和控制盘之间进行的
上装和下装时出现校验错误
再试一次.
7.12
bit 13
A 15 PanTxt not
UpToDate
控制盘版本有待更新
对应于你的传动中的软件,
你正在使用的控制盘是老版
本的.控制盘中缺少某些文
本并显示“?TEXT”.
更新控制盘.
7.12
bit 14
A 16 Par Setting Conflict 参数设定矛盾
参数的设定值相互矛盾.
冲突的具体原因参见下一节
诊断信息70…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