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A540 报警及解决对策

楼主(2008-11-09):
5.1 出错(报警)
如果变频器发生异常,保护功能动作,报警停止后,PU显示部上自动切换到显示下列错误(异常)。万一没有下列
显示,或其他为难的问题,请与经销店或本公司营业所联系。
 保护功能动作后,请处理引起的原因后,变频器再复位,然后开始运转。
 复位的方法
如果保护功能动作,变频器保持输出停止状态(电机惯性停止),不复位则不会再启动。复位有三种方
法,电源切断后再投入,复位端子RES-SD之间0.1秒以上短路后再打开,按下操作面板,参数单元的
􀀀􀀀􀀀􀀀􀀀􀀀􀀀􀀀􀀀􀀀􀀀􀀀􀀀􀀀􀀀􀀀􀀀􀀀􀀀􀀀􀀀􀀀􀀀
􀀀􀀀􀀀􀀀􀀀􀀀􀀀􀀀􀀀􀀀􀀀􀀀􀀀􀀀􀀀􀀀􀀀􀀀􀀀􀀀􀀀􀀀􀀀
STOP
RESET 键。(使用参数单元的帮助功能。)。如果持续保持RES-SD之间短路状态,操作面板显示
“Err.”,告知参数单元处于复位状态。
5.1.1 出错(报警)定义
(1) 严重故障
操作面板显示E.OC1 FR-PU04 OC During Acc
名称加速时过电流断路
内容
加速运行中,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200%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
出。
仅给R1,S1端子供电,输入启动信号时,也为此显示。
检查要点
是否急加速运转。
输出是否短路。
主回路电源(R,S,T)是否供电。
处理
• 延长加速时间。
• 起动时,“E.OC1” 总是点亮的情况下,拆下电机再启动。如果 “E.OC1” 仍点亮,请
与经销商或本公司营业所联系。
• 主回路电源(R,S,T)供电。
操作面板显示E.OC2 FR-PU04 Stedy Spd OC
名称定速时过电流断路
内容
定速运行中,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200%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
出。
检查要点
负荷是否有急速变化。
输出是否短路。
处理取消负荷的急速变化。
操作面板显示E.OC3 FR-PU04 OC During Dec
名称减速时过电流断路
内容
减速运行中(加速、定速运行之外),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200%时,保护
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检查要点
是否急减速运转。
输出是否短路。
电机的机械制动是否过早。
处理
延长减速时间。
检查制动动作。
操作面板显示E.OV1 FR-PU04 OV During Acc
名称加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
内容
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
输出。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动作。
检查要点加速度是否太缓慢。
处理缩短加速时间。
保护功能
操作面板显示E.OV2 FR-PU04 Stedy Spd OV
名称定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
内容
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
输出。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动作。
检查要点负荷是否有急速变化。
处理• 取消负荷的急速变化。
• 必要时,请使用制动单元或电源再生变换器(FR-RC)。
操作面板显示E.OV3 FR-PU04 OV During Dec
名称减速,停止时再生过电压断路
内容
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
输出。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动作。
检查要点是否急减速运转。
处理
• 延长减速时间(使减速时间符合负荷的转动惯量)。
• 减少制动频度。
• 必要时,请使用制动单元或电源再生变换器(FR-RC)。
操作面板显示E.THM FR-PU04 Motor Overload
名称电机过负荷断路(电子过流保护)(注1)
内容
过负荷以及定速运行时,由于冷却能力的低下,造成电机过热,变频器的内置电子过流
保护检测达到设定值的85%时,予报警(显示TH),达到规定值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
变频器输出。多极电机或两台以上电机运行时,电子过流保护不能保护电机,请在变频
器输出侧安装热继电器。
检查要点电机是否在过负荷状态下使用。
处理• 减轻负荷。
• 恒转矩电机时,把Pr.71设定为恒转矩电机。
操作面板显示E.THT FR-PU04 Inv. Overload
名称变频器过负荷断路(电子过流保护) (注1)
内容
如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50%,而未到过电流切断(200%以下)时,为保护输出晶体管,用
反时限特性,使电子过流保护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过负荷承受能力 150% 60s)
检查要点电机是否在过负荷状态下使用。
处理减轻负荷。
(注1) 如果变频器复位,电子过流保护的内部热积算数据将被初始化。
操作面板显示E.IPF FR-PU04 Inst. Pwr. Loss
名称瞬时停电保护(注2)
内容
停电超过15ms(与变频器输入切断一样)时,为防止控制回路误动作,瞬时停电保护功能
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此时,异常报警输出接点为打开(B-C)和闭合(A-C)。
(注2)如果停电持续时间超过100ms,报警不输出。如果电源恢复时,启动信号是ON,变
频器将再启动。
(如果瞬时停电在15ms以内,变频器仍然运行。)
检查要点调查瞬时停电发生的原因。
处理
• 修复瞬时停电
• 准备瞬时停电的备用电源。
• 设定瞬时停电再启动的功能。(参照79页)
(注2)如果瞬时停电发生时,没有报警显示和输出,这是变频器为防止自身发生不正常而进行的保护。根据
运行状态(负荷的大小,设定的加减速时间等),再来电时,过电流保护有可能动作。
保护功能
操作面板显示E.UVT FR-PU04 Under Voltage
名称欠压保护
内容
如果变频器的电源电压下降,控制回路可能不能发挥正常功能。或引起电机的转矩不足
,发热的增加。为此,当电源电压下降到300V以下时,停止变频器输出。
如果P,P1之间没有短路片,则欠压保护功能动作。
检查要点
有无大容量的电机启动。
P,P1之间是否接有短路片或直流电抗器。
处理
检查电源等电源系统设备。
在P,P1之间连接短路片或直流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