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00报警及解决方案

楼主(2008-11-09):
济南孙工13295415863

5.1.1 出错(报警)定义
(1) 严重故障
保护功能动作,切断变频器输出,输出异常信号。
操作面板显示E.OC1 FR-PU04-CH OC During Acc
名称 加速中过电流断路
内容
加速运行中,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或超过大约额定电流的200%
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检查要点
是否急加速运转。
升降用的下降段加速时间是否太长。
输出是否短路,接地。
处理
延长加速时间
缩短升降用的下降段加速时间。
操作面板显示E.OC2 FR-PU04-CH Stedy Spd OC
名称 定速中过电流断路
内容
定速运行中,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或超过大约额定电流的200%
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检查要点
负荷是否有急速变化。
输出是否短路,接地。
处理 取消负荷的急速变化。
5.1 出错(报警)
保 护 功 能
操作面板显示E.OC3 FR-PU04-CH OC During Dec
名称 减速中过电流断路
内容
减速运行中(加速、低速运行之外),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或超
过大约额定电流的200%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检查要点
是否急减速运转。
输出是否短路,接地。
电机的机械制动是否过早。
处理
延长减速时间。
检查制动动作。
操作面板显示E.OV1 FR-PU04-CH OV During Acc
名称 加速中再生过电压断路
内容
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保护
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
引起动作。
检查要点 加速度是否太缓慢。(例如升降负载的下降段加速时间。)
处理 缩短加速时间。
操作面板显示E.OV2 FR-PU04-CH Stedy Spd OV
名称 定速中再生过电压断路
内容
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保护回
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
动作。
检查要点 负荷是否有急速变化。
处理
• 取消负荷的急速变化。
• 请根据需要使用制动单元、高功率整流器(FR-HC)及电源再生
共用整流器(FR-CV)。
操作面板显示E.OV3 FR-PU04-CH OV During Dec
名称 减速,停止中再生过电压断路
内容
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规定值,保护回
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电源系统里发生的浪涌电压也可能引起
动作。
检查要点 是否急减速运转。
处理
• 延长减速时间(使减速时间符合负荷的转动惯量)。
• 减少制动频度。
• 请根据需要使用制动单元、高功率整流器(FR-HC)及电源再生
共用整流器(FR-CV)。
保 护 功 能
操作面板显示E.THM FR-PU04-CH Motor Overload
名称 电机过负荷断路(电子过流保护)(注1)
内容
当变频器的内置电子过流保护,检测到由于过负荷或定速运行时,
冷却能力降低,引起电机过热时,停止变频器输出。多极电机或两
台以上电机运行时,请在变频器输出侧安装热继电器。
检查要点 电机是否处于过负荷。
处理 • 减轻负荷。
• 定转矩电机时,将Pr.71设定为恒转矩电机。
操作面板显示E.THT FR-PU04-CH INV. Overload
名称 变频器过负荷断路(电子过流保护) (注1)
内容
如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50%,而未发生电流断路(200%以下)时,
为保护输出晶体管,用反时限特性,使电子过流保护动作,停止变
频器输出。
检查要点 电机是否处于过负荷。
处理 减轻负荷。
(注1) 如果变频器复位,电子过流保护的内部热积算数据将被初始化。
操作面板显示E.FIN FR-PU04-CH H/Sink O/Temp
名称 散热片过热
内容 如果冷却风扇过热,通过温度传感器检出,使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查要点 • 周围温度是否过高。
• 冷却散热片是否堵塞。
处理 周围温度调节到规定范围内。
操作面板显示E.BE FR-PU04-CH Br. Cct. Fault
名称 制动晶体管报警 (注2)
内容
由于从电机返回的再生能量太大,使制动晶体管发生异常,检测出
制动晶体管异常,在此情况下,变频器电源必须立刻关断。
检查要点 制动的使用频度是否合适。
处理
更换变频器
与经销商或本公司联系。
(注2)仅当连接选件的制动电阻器时功能才有效。
操作面板显示E.GF FR-PU04-CH Ground Fault
名称 输出侧接地过电流保护
内容
变频器启动时,变频器的输出侧(负荷)发生接地故障,对地有
漏电流时,变频器的输出停止。
检查要点 电机,连接线是否接地。
处理 排除接地的地方。
保 护 功 能
操作面板显示E.OHT FR-PU04-CH OH Fault
名称 外部热继电器动作(注3)
内容
为防止电机过热,安装在外部热继电器或电机内部安装的温度继
电器动作时(接点打开),使变频器输出停止。即使继电器接点自
动复位,变频器不复位就不能重新启动。
检查要点
• 电机是否过热。
• 在Pr.180~Pr.183(输入端子功能选择)中任一个,设定值7(OH
信号)是否正确设定。
处理 降低负荷和运行频度。
(注3) 仅当Pr.180~Pr.183(输入端子功能选择)中设定为“OH”时,外部热继电器功
能才有效。
操作面板显示E.OLT FR-PU04-CH Stll Prev STP
名称 失速防止
内容 当失速防止动作,运行频率降到0时,失速防止动作中显示OL。
检查要点 电机是否过负荷使用。
处理 减轻负荷。
操作面板显示E.OPT FR-PU04-CH Option Fault
名称 选件异常
内容
当发生内置选件功能上的异常(通讯选件的通讯异常等)时,变频
器停止输出。网络模式时,若本站为解除状态,则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查要点 通讯电缆是否有断线。
处理 与经销商或本公司联系。
操作面板显示E.PE FR-PU04-CH Corrupt Memry
名称 参数记忆异常
内容 存储的参数里发生异常(例:E2PROM故障)
检查要点 参数写入回数是否太多。
处理 与经销商或本公司联系。
操作面板显示E.PUE FR-PU04-CH PU Leave Out
名称 参数单元脱落
内容
当Pr.75设定在“2”,“3”,“16”或“17”状态下,拆开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