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针打印机与24针打印机的区别

楼主(2008-11-09):
这台打印机是用来打印图形的!

我一个机台上的针式打印机EPSON LX-850 网上查阅好象是9针的针式打印机.  现在这台打印坏了,买了台24针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图形横向距离正确,纵向距离却偏大.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原因!

网友A:
9针的是串口,24针是并口,速度不一样。和设置有关吧。

网友B:
24针?没见过,见过的都是25针的!至于打印的效果不一样,你可以调节图形的尺寸,或进行打印设置。

串口打印机和并口打印机区别在什么地方?

........打印机是次要,和其他设备一样,真正的区别在串口和并口上。

........串口叫做串行接口,现在的PC 机一般有两个串行口COM 1 和COM 2 。串行口不同于并行口之处在于它的数据和控制信息是一位接一位地传送出去的。虽然这样速度会慢一些,但传送距离较并行口更长,因此若要进行较长距离的通信时,应使用串行口。通常COM 1 使用的是9 针D 形连接器,也称之为RS-232接口,而COM 2 有的使用的是老式的DB25 针连接器,也称之为RS-422接口,不过目前已经很少使用。

........并口又称为并行接口。目前,并行接口主要作为打印机端口,采用的是25 针D 形接头。所谓“并行”,是指8 位数据同时通过并行线进行传送,这样数据传送速度大大提高,但并行传送的线路长度受到限制,因为长度增加,干扰就会增加,数据也就容易出错。目前计算机基本上都配有并口。

........首先说速度跟什么有关呢?

........1.位数,也就是在同一时间有多少位数据在传输,位数越多,则速度越快(你可以理解为汽车的车道数,肯定是车道数越多,同一时间可以通过的车辆数也越多).串口只有一位,而并口呢则有许多位。
........2.传输频率,也就是一秒钟可以传输多少数据.频率越高,则速度越快(可以把它理解为车速,是不是车速越快,通过的车辆数越多呢对吧).。
速度=位数*传输频率。
........毫无疑问,位数肯定是串口少,而并口要多得多.但是传输频率呢,从计算机的发展角度来说吧,以前的时候计算机串口和并口的传输频率并无多少差异,所以并口的速度要远高于串口的速度,而后来串口和并口的传输频率分开了,串口的频率提高了特别多,以至于并口位数多的优势已经被串口频率高的优势完全压倒了.所以串口的速度就比并口快了。

........从主机背面的接口中可以看出一二,早期的计算机遗留下来的串口(9针两排的接口)就要比并口(25针两排的接口,主要用于接打印机)慢很多,因为它们频率相差无几.而串口硬盘就要比并口硬盘快很多,因为它们的频率相差太多了。

楼主:
软件是随机台配的!图形尺寸不能象在CAD上那样改变尺寸.  也就是说计算机输出的图形是固定的!

我只有调整打印机>我调整过打印机的   页长     /英文间距    /字符表     /字符集   / 行间距     几个参数都没有用.  打印出来的图纸还是原来的尺寸.   但是调整这些参数对用windowsXP下打印的文字起作用!

是不是软件控制的是最底层的参数!

网友C:
跟什么口没有关系,现在打印机USB口的居多

网友B:
这个玩意,最好问问供应商,让他们解决比较好一点。

网友D:
2楼:

我只见过9针和24针的,25针的偏偏没有见过!

网友E:
9针和25针

串口和并口一般用于外部和内部总线

打印主要看驱动程序和设置吧,有问题

问商家不是更好?

网友F:
针打的“针”有九个和二十四个之分,打印机接口有九针串口和二十五针并口之分。

“随机台配的软件”里找找打印机(型号)选项,选中新买打印机即可。如果“随机台配的软件”是多年前的,没有新型号打印机(驱动)可选,就挑个近似的(二十四针)试试。

网友G:
受教了。顶上面的同志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楼:

我只见过9针和24针的,25针的偏偏没有见过!

........我在这里说明一下,我的回答是针对1楼的,而不是针对楼主的。我的回答只是说明什么是9针串行接口打印机和25针并行接口打印机及其异同。我并没有针对楼主的提问进行回答。

........而楼主和你说的9针和24针指的是打印头的针,而不是打印机通信接口的针。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我针对1楼的解释,才让你产生误解。

........下面我来说明一下。

........从通信接口来分,打印机可分为:9针RS232C串行接口打印机、25针并行接口打印机、USB接口打印机、RJ45网络接口打印机等。

........从工作原理来区分,打印机可分为: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针式打印机(也称之为击打式打印机)等。

........目前来说,9针RS232C串行接口打印机已经很少,只有特殊用途的打印机具有这样的接口;目前常用的就是25针并行接口打印机和USB接口打印机;至于RJ45网络接口打印机,因为价格比较高,而且需要的地方相对而言要少得多,所以我们见得也少。

........对于针式打印机,我们来说说起打印头。早期有12针的打印头(例如以前的超市收银用打印机),不过现在基本上都改为24针打印头了。不过,现在也有打印小票据的一些打印机是9针打印头。

网友B:
........24针就是针式打印机打印头上的点阵撞针数,针越多打印的精度就越高。

........点阵打印机是利用打印头内的点阵撞针来撞击色带进而在打印纸上产生文字或图形的,所以我们习惯叫它为针式打印机,目前使用比较普遍的是24针打印机,无论是多少针的打印机,其所使用的色带通常都是单色的。当然,有些点阵打印机是可以打印彩色图形的,但其打印速度要比喷墨打印机慢,而且精度较低、噪声也较大,综上原因导致了点阵打印机在中、高端的家用打印机市场上呈淘汰趋势——毕竟不能打印高质量的彩色图片,但其在办公领域(如商业、电信邮政、政府税务及工商、公安交通和教育等部门)和很多收入不是很高的个人电脑用户中(几乎我的所有亲戚朋友都属于这一类^_^)却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点阵打印机具有许多喷墨打印机和激光打印机所不能比拟的优势——点阵打印机所使用耗材的成本非常低,而且其还能利用压感纸或复写纸一次打印多份以及可以打印蜡纸然后再去进行油印,另外其还具有多层套打和连续打印以及适合打印较宽的表格等诸多优势。

网友H:
以前按9针打印机设置的距离在24针上必然不合适,需要由开发方修改打印程序。

楼主:
机台是多94年进口的.因这个问题找供应商很难,几乎不可能.   而且国内的机台厂家还没有开发同类的软件可用.   针式打印机的好处就是可以用带孔的连续纸进行连打印 ,还能保证打印尺寸精度 .     国内机器厂家绘制这种机台上的花形用的都是CAD,而且是在常用的喷墨打印机上打的!所以只能打印A4的纸张,不能连续的打完一个图形!我需要的尺寸是210mm  X  2500mm 也就是说打印机要能连续把2500mm长的图形打印完.我不知道这种能不能在CAD+24针打印机实现!

希望各位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讲讲自己宝贵的经验!

楼主:
图纸样张    图形本身很简单,但对尺寸要求很高

网友C:
3年前我在电脑城买了一个坏的爱普生的针式打印机,坏的,50元,十分之一的价格,修好后用了半年,太慢了,没有舍得卖,今年2元钱卖给收废品的了,

楼主:
兄弟啊!你就这么将一个值钱古董抛入了无底的大海呀!   顺便问一下你那个型号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I:
完全可以不用针打的了,速度受到严重的限制。

网友J:
呵呵,学习了,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就知道我们办公室用的是墨式打印机,经常没墨,图纸都出不来。

不过现在是不是USB接口的多了啊,我们用的就是这样的,USB接口直接连接到一个同事的电脑主机上了,在局域网里谁想打印都要经过那台主机,不过看样子那接线很短啊,还不到1米呢,是不是不能太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