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跳闸信息

楼主(2008-11-09):
济南孙工13295415863

7—4 跳闸和故障查找
电源板指示灯跳闸信息(4 型,5 型与H 型)
散热片跳闸,三相故障和ACCTS 故障跳闸与下面的指示灯指示相关联:
4 型
检查电源板上的指示灯,获取更多的散热片跳闸信息。
指示灯点亮表示有故障发生。
跳闸
励磁散热片温度过高
电枢散热片温度过高
三相故障 缺相
5 型
主电源板(在设备的左手边)安装有一个并行扩展面板。该面板有四个额外的指示灯用来提供有关从
电源板的信息(在设备的右手边),以及关于设备总体状态的信息。
指示灯点亮表示有故障发生。
H 型
电源板有六个指示灯显示更多的跳闸信息,以及设备的总体状态。
指示灯熄灭表示有故障发生(注意,当SMPS 不断地试图重新加电时,LED1 也可能闪烁,表示有故
障发生)。
跳闸
切换模式电源开启
ACCTS 故障 触发板连接状态
交流电流变压器连接状态
三相错误 闸流管熔断器状态
散热跳闸 励磁散热片温度正常
电枢散热片温度正常
主电源板 从电源板(并行扩展面板
显示)
主 从
跳闸
散热片跳闸 励磁散热温度过高
电枢散热片温度过高
三相错误 缺相
相旋转错误
ACCTS 错误: 电流不平衡
关键的一点是,用于这两个
堆栈的相次序必须完全相同,
否则调速器将因“三相故障”
而跳闸。
如果在两个堆栈之间有超过
10%的电流不平衡,调速器
将因“ACCTS 故障”而跳闸。
主电源板 从电源板
散热跳闸
590+系列直流数字式调速器
跳闸和故障查找7—5
使用MMI 处理跳闸
跳闸消息
大多数报警都有一个延迟定时器,这样只有当跳闸条件在整个延迟期间中持续存在时,调速器才会出现跳
闸。
当调速器出现跳闸时,显示屏会立即出现一条消息,说明跳闸的原因。可能出现的跳闸消息见下表。
跳闸消息和含义 可能的跳闸原因
过速(OVERSPEED)
电机过速—速度反馈信号超过了额定速度的
125%
速度回路调整不良(报警只在具有编码器或电
枢电压反馈选择时才运行)
报警时间延迟:0.1 秒
丢失脉冲(MISSING PULSE)
6-脉冲电枢电流波形中出现一个丢失脉冲。当
电机负荷超过“不连续”(DISCONTINUOUS)
参数值的1.5 倍时出现跳闸
触发插头故障
连接故障
报警时间延迟:60 秒
励磁过电流(FIELD OVER I)
电机励磁电流量超过正常值的120%
校准器故障
控制回路调整不良(报警只在选择励磁电流控
制模式时才工作)
报警延迟时间:15 秒
散热片跳闸(HEATSINK TRIP)
调速器散热片温度太高
环境温度太高
通风不良或变频器间的间隙不当
风扇故障/检查电源板熔断器,错误旋转(超
过70A 额定电桥的模型)
通风口阻塞
空气滤波器阻塞
电枢电流过高—检查电机铭牌上的标称电流
和调速器的电流标准
注释:要重启调速器,必须使堆栈降温
报警时间延迟:0.75 秒
过电压(OVER VOLTS)
电机电枢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的120%
电枢连接松弛
励磁电压调整不良
励磁电流回路调整不良
弱磁反电动势回路调整不良
速度回路调整不良
报警延迟时间:1.5 秒
温度传感器(THERMISTOR)
电机温度太高
通风不够
风机故障—检查方向,空气滤波器阻塞(超过
70A 额定电桥的模型)
电枢电流过高—检查铭牌上的标称电枢电流
和电流标准
注释:要重启调速器,必须使电机降温
报警延迟时间:1.5 秒
590+系列直流数字式调速器
7-6 跳闸和故障查找
跳闸消息和含义 可能的跳闸原因
速度反馈(SPEED FEEDBACK)
速度反馈与电枢电压反馈之间的差别高于“速
度反馈报警等级设定”参数的值
如果“弱磁启用”(FLD WEAK ENABLE)参
数已经启动,在弱磁区域速度反馈小于10%
模拟测速器反馈极性不正确(端子G3 和G4

编码器符号参数极性不正确
电线没有连接,包括光纤
测速发电机故障
测速发电机耦合故障
报警延迟时间:0.4 秒
编码器故障(ENCODER FAILED)
没有速度反馈信号
速度反馈选择参数已经设定到编码器但选项
编码面板没有安装
当使用时,检查光纤的损坏,弯曲半径,操作
长度—参阅微型测速器手册
检查电缆和编码器的连接
励磁故障(FIEDL FAIL)
在“电流控制”模式时,励磁电流低于额定电
流的6%
在“电压控制”模式时,励磁电流低于50mA
(默认电流负载15K)
打开电路上电机的励磁—检查连接并测定励
磁阻抗
励磁控制器运行错误
当交流电源馈给随车励磁调节器时,检查FLI
和FL2 连接的线对线电压(而不是线对零)
—L1 到FL1,L2 到FL2。注意三相供电必须
满足于主要同步目的。
对于没有励磁供应要求的负载(即永磁铁电机
),设定FIELD ENABLE(励磁启用)参数到
DISABLE(禁用)以停止报警。
报警延迟时间:0.75 秒
三相故障(3 PHASE FAILED)
三相供电故障
供电全面故障,或三相供电的相丢失(在大多
数情况下是这样)—检查控制器的供电,检查
高速晶闸管堆栈保护熔断器,检查电源底盘代
码熔断器)
检查调速器主电压(参阅产品代码)。如果电
压不正确,即不正确的设备或控制器时,报警
可能不能正确运行
锁相(PHASE LOCK)
供应频率超出了45-64 赫兹的范围
检查供电频率
不正常供电引起的同步错误
5703 接收错误(RCV ERROR)
通过P3 端口从另一个调速器上接收到无效数

(只在“模式”参数设定为5703 从时才报警

故障停止跳闸(STALL TRIP)
在电机静止时(AT ZERO SPEED 参数显示
TRUE),电流超过了“故障停止阈值”(STALL
THRESHOLD)参数值,并且时间长于“故障停
止跳闸延迟”(STALL TRIP DELAY)参数值
(只有启动“故障停止跳闸”参数时报警才工
作)

欢迎各个行业的现场电气设备维护人员和我交流。

济南孙工

网友A(2009-04-14):
谢谢孙工,学习中,受益良多,

网友B(2009-08-03):
我这里的590+报"热敏电阻故障"检测TH1,TH2有15V电压,短接后为0V,但还是报这个故障,请问孙工这是何故?

网友C(2009-10-15):
孙工,你好,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有一台590+,有的时候会跳0*F008,跳了之后有时可以合闸,有的时候要过一会才能合闸,请问是何故?

网友D:
孙工我有一台590+报FIELDFAIL故障。电机没问题。停机主几个少时就好。请教一下是何故障。

网友E(2009-12-08):
孙工,590+在C1和C2短接的情况下面还有THERMISTOR故障,是什么原因???

急切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