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气符号英文缩写

楼主(2008-11-09):
4 缩写

AC 交流(电)
AD 模拟-数字转换器
ADC 模拟-数字转换器
ADR 地址
AFM 附加频率修正
AG 自动化装置
AIN 模拟量输入
AOP 高级操作面板
AOUT 模拟量输出
ASIC 专用集成电路
ASP 模拟量给定值
ASVM 非对称空间矢量调制
BCC 块校验字符
BCD 二-十进制编码
BI 开关量连接器输入
BICO 开关量连接器/连接器
BO 开关量连接器输出
BOP 基本操作面板
C 调试
CB 通信板
CCW 逆时针
CDS 命令数据组
CI 连接器输入
CM 配置管理
CMD 命令
CMM Combimaster
CO 连接器输出
CO/BO 连接器输出/开关量连接器输出
COM 公共端(连接到常开或常闭触点上的端子)
COM-Link 通信链路
CT 调试、准备运行
CT 恒转矩
CUT 调试、运行、准备运行
CW 顺时针
DA 数字-模拟转换器
DAC 数字-模拟转换器
DC 直流(电)
DDS 传动数据组
DIN 数字量输入
DIP DIP开关
DOUT 数字量输出
DS 传动装置状态
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
EEPROM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LCB 漏电保护断路器

EMC 电磁兼容性
EMF 电动势
EMI 电磁干扰
ESB 等效电路
FAQ 经常问到的问题
FB 功能块
FCC 磁通电流控制
FCL 快速电流限制
FF 固定频率
FFB 自由功能块
FOC 磁场定向控制
FSA 框架尺寸A
GSG 入门指南
GUI ID 全局唯一性标识符
HIW 主实际值
HSW 主给定值
HTL 高阈值逻辑
I/O 输入/输出
IBN 调试
IGBT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IND 变址
JOG 点动
KIB 动能缓冲
LCD 液晶显示器
LED 发光二极管
LGE 长度
MHB 电动机抱闸
MM4 第4代MICROMASTER变频器
MOP 电动电位器
NC 常闭
NO 常开
NPN 负-正-负
OPI 使用说明书
PDS 电气传动系统
PID PID(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器
PKE 参数ID
PKW 参数ID值
PLC 可编程序调节器
PLI 参数表
PNP 正-负-正
POT 电位器
PPO 参数过程数据对象
PTC 正温度系数
PWE 参数值
PWM 脉宽调制
PX 功率扩展
PZD 过程数据
QC 快速调试
RAM 随机访问存储器

RCCB 剩余电流断路器
RCD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RFG 斜坡函数发生器
RFI 无线电频率干扰
RPM 转/分,每分钟转数
SCL 定标
SDP 状态显示屏
SLVC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STW 控制字
STX 正文开始
SVM 空间矢量调制
TTL 晶体管-晶体管逻辑
USS 通用串行接口
VC 矢量控制
Vdc 直流中间回路电压
VT 可变转矩
ZSW 状态字
ZUSW 附加给定值

网友A:
好,请大家支持》》》》》》》》》》》》》谢谢楼主

楼主:
呵呵,以后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B:
谢谢,不知是否有如:熔断器、断路器、热继电器这类符号。

楼主:
呵呵熔断器FU、断路器QF、热继电器FR

网友C(2020-07-01):
引用 网友B:
谢谢,不知是否有如:熔断器、断路器、热继电器这类符号。

确实,这个网上不好搜到,百度文库有但是需要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