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E30故障

楼主(2008-11-09):
3 E30(SJ300-550HFE) RU3
4 E30(D105=62)OR 旁路二极管160欧姆(正常7欧姆) 黑色电容松了、IGBT连接铜排没紧、
E23(D105=80)
5 E30(SJ300-055以下功率) IGBT阻值很低(如350欧姆) IGBT
6 E30 除了L-PCB/P-PCB、IGBT-PCB、CB、螺栓等
7 E30 R0-T0供电出现光偶和驱动电阻
R、S、T供电Z-二极管、变压器可能损坏
如果拖动电机出现了E30 拔掉FFC 、上面通过R0-T0供电出现E14可修复
下面通过R、S、T供电出现E23比较难修复
8 E03.4/E30.4 如果FFC等连接件没有问题CZ3损坏
9 E30.0(D105=40) R0-T0供电RZ11损坏
10 E30.0(D105=02) ZDU损坏
11 E30.4(SJ300-150HFE) 长时间不能拖动电机C31-U/C32-V/C33-W
12 E30.4、E09.4 CB板或者IGBT板无螺钉
13 E30.4(SJ300-370LF) CU13损坏IGBT板
14 E30.4(SJ300-185HFE) 无电机没问题,有电机每次检测相不同
例如D105=02(U相检测) IGBT板
15 E30.6(D105=20—V相) 如果无电机出现E3X RU3、RV3、RW3损坏
(D105=22—U或W相) 如果有电机(电缆很长)出现E3X CU3、CV3、CW3、CX3、CY3、CZ3(大约100~470UF)
IGBT上损坏(如17、18角) 检查(D、R、C)Y的焊点
16 E30.6(D105=20—V相) J53 14角损坏
SJ300-550HFE
17 E30.6(D105=40) PCZ1 单独检测DZ5
18 E30.6(SJ300-185HFE) 无电机没问题,有电机每次检测相不同CV13、CW13、CU13
例如D105=40/02(U相检测) CX13、CY13、CZ13
19 E30.6 IGBT的插脚损坏

网友A(2013-10-30):
你好,请问文章中     D105指什么?日立SJ300中好像没有啊?

网友B(2014-07-16):
请问师傅,上电直接两项S、T(380V),就报E30.5,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