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M显示ocf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8-11-09):
我有一台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ocf,差外围线路正常,输入电压正常,问是何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草,坏了呗,。。。。。。。。。。。。。。。。。

网友B:
输出线接地过电流.sk

网友C:
台达变频器VFD-M有这个故障显示吗!!我记得只有OCA\OCB\OCN。没有这个呢!

网友D:
台达变频器VFD-M有这个故障显示吗!!我记得只有OCA\OCB\OCN。没有这个呢!

就是啊?楼主 的变频器是台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