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量程迁移与trim0的区别

楼主(2008-11-09):
量程0-500KPa差压变送器  压力4MPa  当安装结束后实际差压为-26Kpa  迁移量程为-26—475KPa肯定没问题,如果我把-26Kpa直接trim成0 而量程仍然0-500Kpa 不变,这样有没有问题???请专家给解释一下!!!

楼主:
是 线 性 的 问 题 吗 ?

网友A:
会造成零点超差,测量精度会降低

网友B:
使用过这种方法,迁移量小,没有问题.迁移量大不可以,楼主所提到的是迁移量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