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FP1系列PLC串口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08-11-09):
小弟目前在做这个FP1 C24型号PLC的开发,要用到串口。
如果我用PC机不停发送读或写PLC命令的话,按照松下的协议通信是成功的,可以读到PLC的触点状态和寄存器值。但是我们要实现的要求是当PLC的触点状态有变化时就主动向PC发送数据,不用pC及查询,我用F144 TRNS指令的话,PC机上死活接收不到数据。
请问高手应该如何实现PLC主动发送数据,如何设置或是注意什么?

网友A:
可能是你通讯线连接有问题,可以参考http://www.gongkong.com.cn/Forum/ForumTopic.aspx?Id=9-9346-53F18CFA1259,接线,com要短接rs,cs;cd,er,dr.

网友B:
没做过,反正我是不停的用PC询问PLC寄存器的状态的。

我想可能是PLC的COM口要设定成自由通讯模式吧,用松下的编程软件可以更改

网友C(2009-01-05):
com要短接rs,cs;COM口要设定成自由通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