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宗怪事(s7-300)

楼主(2008-11-09):
今天到一厂家,对我原来的一套S7-300(CPU315-2DP)增加几个逻辑处理,到厂时PLC一停电,对方说昨天还开机了,但是今天用我的CP5512始终连接不上,检查后发现,CPU的STOP灯一直闪烁,不能运行,于是停电再上电,还是如此,我把CPU上的小开关打到复位位置再放开,运行灯闪烁几次不能运行,再打了一次,发现可以运行了(注:小开关打到复位位置很短时间),电脑联机成功,但上载程序发现是空程序,于是尝试下载雨来备份的程序,提示卡用量不够,不能下载,吓出了一身冷汗。停电后,拔除MCC卡,擦试了一下,插上再上电,幸运发现原程序还在,只是DB块中的数据自己做了复位处理

不明所以,但不知大家遇到此类问题没有?

网友A:
复位处理后,PLC删除程序,因此上载为空程序。

重新下载,DB块作初始化处理。

一切现象都是正常现象,不知你是否仔细看过编程手册上对于DB块的表述以及31x系列PLC的操作手册上对于复位部分的描述?

以上

网友B:
还没遇见过,蛮险啊,有过不一样的经历

网友C:
空是因为复位,有是因为重新上电

网友D:
还有这一说,我没有用过老西的产品

网友E:
哇 惊险啊

网友F:
西就是设计得古怪!一点不像日本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处理后,PLC删除程序,因此上载为空程序。

重新下载,DB块作初始化处理。

一切现象都是正常现象,不知你是否仔细看过编程手册上对于DB块的表述以及31x系列PLC的操作手册上对于复位部分的描述?

以上

下载程序时提示程序不能够被下载,报错误提示卡用量不够,所以我认为程序没有被下载

网友G:
因为MMC卡中已经在第一次下载时就有程序了,再一次下载的话,会提示卡用量不够(可能你的MMC卡比较小),如果想删除卡中的程序,可以在线删除的.

网友H:
总线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I:
MMC卡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J:
复位处理后,PLC删除程序,因此上载为空程序。

重新下载,DB块作初始化处理。

网友K:
实际上感觉SIEMENS的东西虽然功能很强大,但不如三菱,OMRON的使用方便。

网友L:
简单的是最好的 可老西把什么都模块化了就不简单了

网友M:
复位时PLC中存储器清空,包括数据块。所以不能上传

网友N:
让PLC自己从卡里读程序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下载程序时,提示因容量问题不能下载,以后我也没有再下载过程序, 只是把卡拔出后擦拭了一下。

网友O(2009-01-20):
我也曾经遇到过不能下载的情况,提示mmc卡容量不够,下电,把卡拔下来 复位都试过了,后来没办法 直接把程序删除再下载后好了,对于删除程序我记得好像要把复位按钮拉下后 上边的红灯闪过一次后放开,再次拉下复位按钮闪过10次(好像是10次)才可以清除干净的

网友P:
MMC卡的接触不良吧,程序本身没有丢失。

网友Q:
不可能的吧,复位怎么会删除程序呢,

你碰到的问题应该是个别现象的,我们都用315-2DP的啊,从来复位都没有遇到过程序没有的现象

网友R:
大概时间长了,维护的不好,就像接触出问题一样,很多怪毛病都是因为基础工作没有做好。

网友S:
其实LZ遇到的是一个普遍现象

1楼的解释正确但是不完全

关键原因在于将MMC卡拔出重新擦拭后即可上载程序

24楼恰巧回答了这个问题

综合他们2位的意见就是LZ的答案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其实LZ遇到的是一个普遍现象

1楼的解释正确但是不完全

关键原因在于将MMC卡拔出重新擦拭后即可上载程序

24楼恰巧回答了这个问题

综合他们2位的意见就是LZ的答案了

学习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K:
关于实际上感觉SIEMENS的东西虽然功能很强大,但不如三菱,OMRON的使用方便。

同感

网友V:
我感觉西门子的东西功能太强大了,一般的程序我感觉三菱的还不错,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W:
看不明白你们说的,但是有一点, 停电就出现掉数据,是否还有其他的问题,下次停电你保证就不会在出现吗????????????

网友X:
新手,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Y:
引用 网友Z:
学习。。。。duoduo

网友AA:
西门子S7-300的MMC的问题好象比较怪.

网友AB:
以前我也遇到西门子PLC类似故障,后来是西门子派人处理,还没搞清真原因!

网友AC:
我觉得是卡接触的问题,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仅仅是siemens,AB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

关于PLC的评价,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欧美的产品。至少在我们做的这种大中型系统中,欧美产品要好于日系产品。这可能跟我用AB、SIEMENS和MODICON比较多有关系。

网友AD:
Mcc卡是什么!!!!!!!!!

网友AE:
卡有时候有问题,我就遇到过

网友AF:
没用过S7-300,感觉有点吓人:)

网友AG:
险而不惊,

网友AH(2009-03-08):
引用 网友F:

西就是设计得古怪!一点不像日本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