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08-11-10):
PLC:S7-200 CPU226

触摸屏:pws-3260-DTN

断电后触摸屏只显示系统信息,不能进入控制画面,无法操作。

网友A:
应是人机或通讯电缆的原因;

人机上的DIP设置有没有动过?

网友B:
 应该是通讯出了问题了啊,呵呵,

楼主:
可以把人机的程序下载吗?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