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延时plc程序。

楼主(2008-11-10):
请教长延时plc程序。机型omron-cpm2a。最好给写出程序,延时时间30天。

网友A:
你提出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根据你所说的这些,你可以尝试定时器加计数器来实现。是个比较常见的用法,自己弄弄吧,不是很困难。

网友B:
您可以参照下述方法来制作长时间的延时~~

以上

网友C:
呵呵;这个还是直接对PLC内的时钟来操作;

否则用计数器如果没有掉电保持的话,你能保证PLC连续工作30天不停电?

网友D:
直接用PLC内部时钟操作比较方便。

网友E:
只要P[LC不断电的话。可以操作的

网友F:
可以直接用几号到几号来比较呀

网友G:
楼主是想设计一个30天后就把程序断吧,然后就用一个外部信号接通又能运行是不

楼主(2010-12-17):
1楼回答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