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G 316T 微电脑定时自控开关

楼主(2008-11-10):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个KG 316T 微电脑定时自控开关
没有说明书,我不知道怎么设置。
请知道的朋友给点提示,谢谢
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4342305.html

到上面的网址去看。

网友C:
很简单的,只要你操作一次就会用了。
1、第一个“取消/恢复”键,连续按四次显示屏左下角出现一个反写的“6”字,此时所有按键都被锁定不能操作,再按四次,反写的“6”字消失,锁定被解除,可以进行设定。
2、校时、校分、校星期、自动/手动键直接按就行了,上面有显示,不过要调到“自动”定时才能生效。
3、按一下“定时”键显示屏左下角将显示1ON,中间显示数字的为定时开的时间,可以用“校时”,“校分”键进行调整。再按一下定时键左下角显示1OFF,中间显示数字为定时关的时间,用“校时”、“校分”键调整。再按一下“定时”键为第二组定时折设定,操作跟第一组是一样的,一共有八组。
4、设置定成后按“时钟”显示屏将显示正常的时间,当然你不按它也会自动返回。

网友D:
楼上说的很详细,这东西很实用,也不难使用,有个毛病,就是内置时钟走时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