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编辑(有人俗称的拆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10):
I/O编辑(有人俗称的拆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看 memorymap,只有英文版

网友B:
硬件添加使用GSD文件添加时,此GSD文件有对应的memorymap。memorymap中有对此卡键内存分布的说明。其中有输入或输出的地址,通道状态等地址。I/O编辑就是将一块内存的长地址拆分成各通道及其状态等短地址。

网友C(2008-12-30):
memorymap是内存映射的意思.

网友D(2009-02-27):
怎样进行i/o拆分 我调出I/O编辑的对话框 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 怎么编辑啊

网友E:
说白了就是制作上下位间通讯用的接口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谢谢!!!!

网友H(2009-11-05):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辛苦了

网友I:
contact兄说的是正解,将一个地址段中的若干个字或者位,分配给该摸件的各个通道.

ABB的打包与解包真的不错.

网友J:
我接着问!以DI801模件为例(总长为4个字节),如何分配通道.原理是什么?

网友K:
memorymap上有对应的表格,记着,输入拆读,输出拆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