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脂棉漂洗锅内的液位和PH计应该使用哪种?

楼主(2008-11-10):
          脱脂棉漂洗锅用来漂白经处理的棉花卷(有腐蚀性/高温/高压).为了降低能耗需改为自动化,但液位(原先电极式,棉絮一缠绕就无用)和PH计(头子易损耗)比较难选.注需要装入锅体外相连的不锈钢管路内的,不能安装在锅体内.管路直径75mm,高度500mm.锅体与管路是由1寸管连接的,单根无回路.

              腐蚀性:有片碱/双氧水/硫酸/抗菌剂 /草酸                      高温: 45度-130度-230度-45度           高压:5KG

            请各位前辈帮助!

网友A:
买梅托勒的可伸缩式的,测时伸出,不测时缩回,电极更换非常方便,不过是3万块一套,我们用了三套,老板心都在滴血.

网友B:
我理解楼主的情况,你加的不锈钢侧管(直径75mm,高度500mm)相当于侧装式液位测量,这种情况我们会用高温导波雷达或磁致伸缩液位计;关于腐蚀性,你们设备用了不锈钢没状况的话,导波雷达的导杆也用不锈钢就好,哈氏或其他合金肯定会贵,货期还长。有问题联系010-6440649,我姓韩

网友C:
液位的可以考虑使用抗高温高压且有PFA涂层的导波雷达,不过不清楚这个罐中介质是不是容易挂料,如果不是很容易的话,我公司代理的西门子LG200导波雷达可以基本可以满足这种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