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注塑问题

楼主(2008-11-10):
        我公司有一台2000年制造的注塑机【开环控制】,在熔胶的时候无论压力流量参数设定多少,螺杆转速恒定不变.【同温度同材料】但其它动作,比如开合模,多级调速,改变参数设定都会有正常明显的变化.请教各位师傅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确定板子输出的电压有无变化?

楼主:
压力流量输出电流表显示之变化与参数设定目视应该吻合.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