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问题

楼主(2008-11-10):
最近用一台富士的温控器控制一台气动薄膜阀加蒸汽的量,先说一下工况:控温时升温过程是很缓慢的,比如说PV现在是65°,如果SV设定为65°,那么气动薄膜阀全开温度由60升到65需要2分钟左右的时间,并且惯性较大,但是如果反过来降温只需要30秒左右,我pid参数设置为2.7,600,80,可是现在的现象是升到65后由于惯性温度冲到68左右,薄膜阀迅速关闭或开度很小,然后又全开,这样来回震荡,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比例太小,积分时间好像太大了,重新整定吧.网上搜搜整定方法吧.

网友A:
对于温度系统:P(%)20--60,I(分)3--10,D(分)0.5--3
  对于流量系统:P(%)40--100,I(分)0.1--1
  对于压力系统:P(%)30--70,I(分)0.4--3
  对于液位系统:P(%)20--80,I(分)1--5

楼主:
这个工况可以吗,%指的是什么的百分比,是量程的还是设定值的?我的实际是工况升温很慢,降温速度很快,工况要求是不允许阀门迅速关闭,温度能稳定的保持在SV值上,

网友A:
你先把PID三个数字设定好,再观察呗,关键是你自己要对PID控制心中有数才行.

网友B:
http://bbs.ymmfa.com/?u=63443

网友B:
P=2.7+3  I=600 D=80

楼主:
2.7+3就可以了吗

网友C:
这个现场设置下参数就可以解决了。PID控制温度是有一定难度,这个不只和二次表有关,和现场的取温点和阀门的灵敏度都有关系,如果现场已经安装好,就只能选择重新调整PID值了,具体做法就是,让控制过程幅度增大(P值增大),调节时间增大变小(I值减小)

虽然可以达到不震荡的目的,但是温度稳定性还不是很好,最理想的PID表,是应该有自学习功能的,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运行,会根据运行状况,自己调整各个参数,使温度达到稳定值更加有效!

网友D:
OMRON的温控器好像带有自动PID---AT应该可以吧.

楼主:
你们所说的就是自动整定的功能,我也使用了 ,可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和手动整定的差不多

网友E:
1    D为0     I为100       P由100往下调   ,出现工况(来回震荡)时,把P稍微往大调点。P为正好。

网友E:
2  D为0      P为调好值   I由100往下调,出现工况(来回震荡)时,把I稍微往大调点。I为正好

网友F(2008-12-17):
楼主可以先把PI值设大些,D值设0,然后根据系统情况先调整P值,保持I值不变,当系统反应速度满足您的要求之后再保持P值不变,调整I值以缩小偏差,直到您感觉差不多为止,最后再根据系统的情况考虑是否需要加D值。调这个是一个繁琐的事情,要有耐心啊!呵呵

网友G:
先关闭D,再反复调P 和I,直到满足工艺要求为止。

网友H:
微微六的办法比较实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呵呵 我p用的60 i用了3.5没有用D呵呵 已经好了

网友I:
有AT 自整定,你不需要设定仪表

网友J:
学习下,PID是挺麻烦和复杂的

楼主(2009-01-19):
如果现场工况复杂的,又很多干扰源的那AT不一定好使的,PID就是经验控制呵呵

网友K:
谢谢,学习了,我这次就遇到了这种PID调节,参数没设置恰当的话,调节就不温度

网友L:
PID的控制也需要计量检定。参照规程JJG617-96。

网友M:
很热心的说
问题解决了的

网友N(2009-02-27):
还有就是更换阀芯 比如对数阀

网友O:
北京京汇川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731889 58731879 13717775731 张书光
传真: 010-58731889 QQ:364343747 736597394
地址: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甲48号盈都大厦C座1-11A
www.bjhcyb.com/

网友P:
很明显过程加热升温通道特性较控制对象的热惯性特性相差太大。建议首先增加P---比例增益,假如明显增大P后效果仍然不明显,甚至引发系统振荡,就不得不对过程工艺技术参数做大的改动了----加大气动薄膜阀加蒸汽管道的公称直径以及蒸汽压力、蒸汽饱和度,以期扩大加热介质-----蒸汽----的焓值,并辅以保温防散热措施,延缓温度下降速率。总的来看,感觉单靠PID调整奏效的可能性不大了,要在过程工艺参数层面上改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