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的问题:为什么我编写的PLC程序在三菱模拟软件运行时,提示程序没有编译?

楼主(2008-11-10):
我刚学三菱软件,我用三菱软件编写了一段程序,想在三菱模拟软件上运行,但提示程序没有编译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教。

网友A:
编完程序以后人选择变换或者按F4。然后保存。

网友B:
按F4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编写程序后没有变换,按F4或点菜单栏的变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F4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看看软件说明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所有朋友,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E:
下载前。要编译程序。会检测你程序是否存在问题的。他会告诉你的。

网友F:
编写程序完成要对程序进行变换才就可以,我教你了,加我1053247435

网友G:
F4或点菜单栏的变换,没有阴影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编完程序以后人选择变换或者按F4。然后保存。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提出怎么菜的问题的热心解答,衷心感谢。

网友I:
三菱官方网站上有软件的操作手册,下一个就可以了。www.maes

网友J:
当然是F4了,或者菜单栏里“变换”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