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1-10):
请教各位高人个简单问题:终端设备(PLC等)与无线通讯设备之间除了硬件连接外还需要软件的设置吗?如在PLC的程序里加发送和接收指令。

网友A:
双向都是可以设置的,如果你知道PLC接口的参数,设置无线传输设备跟它相匹配也行。发送和接收命令是你PLC和与PLC通信的局端设备之间的事情,跟通讯设备基本没啥关系。

网友B:
就把波特率之类的设备参数设置一下就好。

dtu之类的设备都已经是透明传输了

网友C:
就把波特率之类的设备参数设置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