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电机线速度一致

楼主(2008-11-10):
变频器一拖一,工况要求电机线速度一致,现在同样设置下,电机线速度不一致,变频器一样的,电机转速稍微有点区别,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是多个一拖一系统,用在一条生产线上,但频率是是模拟量电流统一给定的)

网友A:
你是不是多个一拖一系统,用在一条生产线上?你可以用每台变频的加减速功能来微调电机的速度。也可用主从控制,再进行微调。

你说的不祥细,我也只好泛泛的说说。

网友B:
2台变频器如何给定?把你的一拖一说详细点

楼主:
是多个一拖一系统,用在一条生产线上,但频率是是模拟量电流统一给定的

网友B:
可以试试给付机外加微调或者调变频器偏置

网友C:
通过每个变频器前段的模拟量调整来调节速度。

网友D:
比例控制盘听说过吗,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你要确定一个主电机(一般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由主变频器输出的模拟量到比例控制盘的输入端,比控制盘的输出端例一般为四路,这四路模拟量是可以分别调节的。比控制盘的输出端可以连接四台变频器。不够的话再加比例控制盘。

网友E:
模拟量调整来调节速度

网友F:
模拟给定,内部的硬件AD效验处理总会有误差的,主要就看的要求的精度高低,一般象你所说的给相同的模拟量,输出会有大约0.2HZ误差(相对好的变频器),可以满足很多要求精度不太高的场合.如果要求一致,最好把一台变频器当主机,通过软件通信给相同的频率,控制其他变频器的输出,这样可以达到一致.

网友G:
使用数/模转换,直接控制变频器的控制输入,在调节变频器参数就可以,电机减速比不一样的情况下,要调节变频器的V/F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