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RA70的直流侧电压反馈是怎么工作的?分压电阻如何选型呢?

楼主(2008-11-10):
请教:6RA70的直流侧电压反馈是怎么工作的?分压电阻如何选型呢?如果电机是750v的,如何分压呢?

网友A:
你指的是直流调速控制器?

网友B:
 你还是学学整流器的设计在问吧,这里我估计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C:
在6ra70括容问题里面回答你了,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楼主:
谢谢月狂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