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伺服系统参数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8-11-10):
您们好,请教大家伺服参数配置的几个问题:

1.伺服系统默认参数是不是可以满足一般数控系统的需要?

2.是不是在高精度高速加工时才对伺服参数进行调整?现在一些伺服软件能不能满足调整的需求?

3.在拿到一个伺服系统时(比如YASKAWA),说明书里没有三环的结构框图,我该怎么对伺服系统进行建模?

4.不同伺服系统的伺服模型是不是不一样?还是结构一样,参数不一样?

问题比较多,麻烦大家了。

网友A:
1、通常不可以,不过也看您能凑合、容忍到什么程度

2、从略,参见1

3、从略,参见4

4、模型通常是一样的,参数会有区别。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赐教,我是研究生二年级学生,对伺服这方面还不很了解,现在这在做关于数控伺服的课题。有很多不知道的让大家见笑了。

我想基于上述问题再次请教几个问题:

1、既然各个系统模型只是参数不一样,我可不可以通过简历数学模型针对一个系统通过优化的方法来设定需要的参数(比如说增益之类的参数等等)。这方面现在有做的吗 ?大家现在调整参数是不是通过仿真软件按着一定的规律(基于经验)来调?

2、有没有开放的伺服系统?我是想找到一个具体系统的参数(不是设定的那部分,主要是硬件参数,比如电流环参数),有了这些参数才可以把一个伺服系统通过数学模型建立起来。

网友B:
又是一个研究生!做课题做到论坛里来了!真不知道现在的导师都是干什么吃的,把弟子都指导到这儿来了?!

个人观点:

1.讨论系统模型或优化不要来这个地方,应该去学校的图书馆,除非您做横向课题,有解决不了的应用难题

2.绝大多数伺服产品的电流环参数都不允许用户修改,除非该伺服系统声称可以配套任意厂家的电机。

楼主:
研究生在这里做课题怎么了?现在的导师是不比从前,学校的图书馆不是什么都有,老师也不是什么都懂啊 !什么都懂他就不做了!

只是看到这是个很好的论坛,是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网友B:
这么替导师和学校开脱责任,真难得,是个好学生!

网友A:
“研究生在这里做课题怎么了?”

除了对不起学费,对不起政府的教育投资以外,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学校的图书馆不是什么都有”

我宁愿相信是找得不够细。

“1、既然各个系统模型只是参数不一样,我可不可以通过简历数学模型针对一个系统通过优化的方法来设定需要的参数(比如说增益之类的参数等等)。这方面现在有做的吗 ?大家现在调整参数是不是通过仿真软件按着一定的规律(基于经验)来调? ”

这东西好象有。不过,实际中我见过的都是按经验调整。太多不可量化的因素在其中了。

楼主:
你这里不可量化的因素就是我做的课题着眼点,要是可以的话希望刘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不可量化的因素.

楼主:
还是要强调一点!现在我们搜到的文献和资料包括导师提供的,学校图书馆的,国外文献库的,各种期刊文献,应有尽有,但是网络资源也是一个重要资源,你不用,我用还不行吗 ?

没有什么对不起谁的问题!

网友C:
你是要编写数控系统吗?还是写伺服?

其实参数的设定是有一个严格的理论体系来支撑的,只不过没有实践经验的时候往往体会不到重要性。当然现在来说大多数人设定参数就是靠经验,或者靠记忆,高明一点的靠一些软件进行设定。至于你说的有没有具体系统的参数,那一般都是没有的,据我了解绝大多数厂家都不会公开这样的内容,当然如果你的实验室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自己进行测定。如果没有办法测定的话,那就只有到网上碰碰运气,或者向你们的导师求助。另外我个人认为对于你这个课题,MATLAB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都没有用过这个东西的话,那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C:
不过现在的研究生课题好像越来越趋向于应用,不知道这是产学研结合还是研究真的已经没落了?另外你说的“老师也不是什么都懂的,什么都懂他就不做了”,呵呵,我觉得你是在藐视你的导师,他要是连你说的这些问题都不懂,他怎么来带研究生?我宁愿相信他是要让你自己去多动手,毕竟你是研究生啊。

网友A:
希望刘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不可量化的因素.

负载和阻力算是不可量化的因素吧,一般来说,机械设计的数据可以做参考,只是参考.

网友D:
1\   每个系统的参数都需要根据实际进行调整,主要是你的精度是如何要求的

2、伺服电机空载都可以做到很高精度,带载后什么样就很难说了,这不在于调试软件,更多的取决于方案。当然电机也有优劣之分,但是能把当前的电机充分发挥出性能的已经是高人了。

3 对电机建模这里恐怕问不到,并且我认为从理论上建模是不实际的,国外的伺服能提供你的资料太少了,困难太大。我看能通过实验进行模型逼近也就差不多了。

4 我认为原理上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把它看作惯性环节或双极点环节,那就只是参数的事情了。

5 前面的朋友说的有道理,既然有导师,那还是多问他吧,给了你这个课题,我想他心里应该有数,可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能力有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