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桑荣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10):
请教版主:终端设备(PLC等)与无线通讯设备之间除了硬件连接外还需要软件的设置吗?如在PLC的程序里加发送和接收指令。

网友A:
这个应该和做设备的公司联系吧,也不是公共性的问题。

网友B:
设备之间的串口连接参数要一致!如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
电话交流:0592-5710230-8005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02DocumentNotSpecified7.8Normal0

推荐:厦门宇能科技灾害预警终端:支持MP3录音播报,支持GPRS信息语音播报,手机短信语音播报,电话直接语音播报。可连接LED屏,实现无线LED发布信息。

主要产品:预警信息广播终端,无线RTU,水文测控终端,DTU3G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