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温控模块FX2N-4AD-PT的使用编程实例

楼主(2008-11-10):
大家来讨论一下儿三菱的PLC的温控模块FX2N-4AD-PT的使用编程,FROM指令如何应用。

数据寄存器如何应用,还有检测到的温度转换到屏的显示实际温度,如何进行运算。

楼主:
怎么一直没人回答呀,我再进一步问一下儿:调节温度时的采样期、滤波数、比例带、积分时、微分时、最大值、最小值、输出期如何运算和设置。

PID命令和FROM指令具体如何运用。

网友A:
数据寄存器地址在模块使用手册上查找,里面非常详细

如需要更详细的说明请与我联系

网友B:
TO:wbjiarui Xwbjiarui
怎么和你,联系?

楼主:
我的QQ号是316138147

邮箱地址是:zhanglifangshens@463.com

楼主:
我的QQ号是316138147

邮箱地址是:zhanglifangshens@163.com

网友C(2010-04-24):
樓上的方便也幫人發一份,為謝!郵箱:pandeng-ouyg1116@live.cn

网友D(2010-07-14):
我的QQ279671800

邮箱地址:chen9098@163.com

那位老师能发份资料让我学习下啊

网友E(2010-08-14):
麻烦给我一份!zhaoyong7185806@163.com

网友F:
关于温度模块,PT100的输入范围在-100~600度之间,显示的数字值是-1000~6000,精度就是0.1度。如果要在屏上显示,当然地址对应PLC中的数字值地址即可。要显示实际值,需要做工程转换,就是/10。

网友G:
       我手上现在有个项目要用到FX2N-4AD-PT,但我以前没接触过这种温控模块,如果哪位有相关的学习资料的话,请传一份给我,不胜感激!1183211669@qq.com

网友H:
我要一分hnliuhaimin@163.com

网友I:
给我也发一份吧,先谢了,z660159@126.com

网友J:
你在网上看一下,有相关的视频,非常详细的

网友K(2010-09-13):
这里有一个三菱PLC和FX2N-4AD-TC连接实现温度PID闭环控制的实例。

其中一条指令很不理解,如下图所示,还请高人指点,先表示感谢。

网友K:
T246,是加热器动作周期,而D502是PID输出加热时间值,比较意义是什么呢?说得越白越好。

网友K:
没有人理我,问题太不可思议了吗?刚接触这些东西,就是不知从哪里下手的。

网友L:
学习了,谢谢。学习PLC开始的基本指令比较简单,后面的运用指令有的复杂,学习中

网友M(2010-10-20):
TO;LD< T246 D502应该是触点比较指令,

网友N:
这种例子我也有好多

网友E:
能发一份给我么,谢谢!zhaoyong7185806@163.com

网友O(2011-11-03):
哪位朋友给我发些三菱PLC温控模块方面的案子编程图呀,非常感谢,812988585@qq.com

网友O:
对:西安游子 关于

这种例子我也有好多

内容的回复:
朋友,你好呀,能发一些PLC温控方面的案类给我学习下么》谢谢你了!邮箱812988585@qq.com

网友P:
以上的资料烦请各位大师发份给我!  QQ:532236349@qq.com

网友Q:
不懂,三菱的模拟量使用不如西门子方便,

网友R(2012-01-13):
哪位朋友有称重传感器模拟输入方面的案例发一下,谢谢lidai200707@yahoo.com.cn

网友S:
数据寄存器地址在模块使用手册上查找,里面非常详细

网友T(2012-06-18):
我想问问..就是FX2N-4AD-PT的问题..就是我读不出来里面的温度变化....当我通过变送输出的电压接入进去输入模块的时候...读出来的数据不对,..而其他没接输入的数值一直是2057左右..请问是什么状况?

网友U(2012-08-30):
谁能发些温度控制,压力控制的案例给我啊。不胜感激!!!邮箱:329160585@qq.com

网友V(2012-10-17):
我也想一份显示实际温度,压力的FX2N-2AD程序,不胜感谢,邮箱sunmalai@163.com

网友W(2013-09-17):
以上的资料烦请各位发份给我!  QQ:841787998@qq.com,谢谢

楼主(2013-11-27):
这是我当初编这个程序的时候发的贴子了,后来温度和压力传感的程序我用的是台达的,其实就是一个写入一个读出指令,没有什么特别的。随PLC模块带的说明书里面有的。

网友X:
谢谢楼主分享,我要学习一下、、。

网友Y:
引用 网友X:
谢谢楼主分享,我要学习一下、、。

网友Z(2014-03-15):
口口口口口口口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网友AA:
我也不会,谁也发一份给我

网友AB:
也发我一份吧~我也hen很需要

网友AC(2016-01-16):
你好:抽时间给我发一份好吗?1240810639@qq.com

网友AD(2019-03-16):


网友AE: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借鉴学习一下

网友AF:
谢谢分享 谢谢前辈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