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工安全防护措施

楼主(2008-11-10):
1、现场安装、维修或者拆除临时用电工程,必须电工完成。电工等级应同工程的难易程度和技术复杂性相适应。
2、电工作业人员要熟知电工安全用具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在带电作业或停电检修时,配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使用有绝缘柄的工具;在高处作业时,使用电工安全带。
3、现场临电电工要熟悉临电工程安全技术规范,遵守电工安全技术操作规程,负责检查、保护电气装置及保护设施完好,严禁设备带“病”运转,做好电工维修工作记录。
4、在全部停电或部分停电的电气设备上工作时,电工作业人员要采取下列安全技术措施:
4.1停电
4.1.1将被检修设备可靠地脱离电源,也就是要将有可能给被检修设备送电或向被检修设备送电的各个方面的电源断开。
4.1.2 断开电源,拉开至少一个有明显的断开点的开关。
4.1.3 停电操作时,必须先停负荷,后拉开关(断路器),最后拉开隔离开关。严禁带负荷拉隔离开关。
4.1.4邻近带电设备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停电操作时,应与带电部分保持安全距离,在无遮拦时,对10kv系统不小于0.7m,对低压系统不应小于0.1m。
4.2验电
4.2.1分相逐相进行验电,在对断开位置的开关或刀闸进行验电的同时,对两侧各相验电。
4.2.2对停电的电缆线路进行验电时,若线路上未连接可构成放电回路的三相负荷,要予以充分放电。
4.2.3表示设备断开的常设信号或标志,表示允许进入间隔的闭锁装置信号,以及接入的电压表指示无压和其它无压信号指示,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设备无电的根据。
4.2.4 高压验电时,必须戴绝缘手套。
4.3装设接地线
4.3.1对于可能送电至停电设备的各方面都要装设接地线。接地线应装设在工作地点可以看见的地方。接地线与带电部分的距离应符合安全距离的规定。
4.3.2检修部分若分成几个在电气上不相连接的部位,则各段应分别验电或接地。
4.3.3在室内配电装置上,接地线应装在未涂相色漆的地方。
4.3.4 接地线与检修部分之间不应有开关或熔断器。
4.3.5接地线必须使用专用的线夹固定在导体上,禁止用缠绕方法进行接地或短路。
4.4 现场作业规定
4.4.1电工带电作业应由两人以上协同进行,其中一人做监护人,工作人员要服从监护人的指挥。
4.4.2 架空线路的终端杆及转角杆要做重复接地,线路架设时要整齐牢固,不得成束捆扎。
4.4.3 绑扎各种绝缘导线时不得使用裸导线,不允许将导线绑在金属杆上。
4.4.4 施工照明及电气设备用线要使用护套电缆线,严禁使用花线等不合格及外皮破损的电线。
4.4.5 现场固定设备的配电线路均不得沿地面明敷设,应穿管埋地敷设,管内不得有接头,管口要密封。电缆线路要按规定深度埋地敷设。
4.4.6 现场配电箱、开关箱的安装和配置要符合有关规定,保证现场“一机一闸”。
4.4.7 凡移动式设备或手持电动工具,必须装漏电保护装置,做到“一机一闸”,严禁一闸多用

网友A:
顶一下。我现在的公司对我们的安全很重视。进公司第一天就让我看安规,现场注意事项。安规是前辈用经验写成的。是保证我们安全的基础

网友B(2011-08-10):
学习了。安全很重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