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电动机改单相供电的连接(转帖)

楼主(2008-11-10):
三项电动机改单相供电的连接

一种小功率三相电动机在单相电源上运行的接法,上图是它的接线图,图中B相和C相绕组相当于电容式电机的主绕组,A相绕组相当于辅助绕组,C2和K是辅助启动元件,电动机启动后关掉K从而切断C2减少A相绕组的电流。

楼主:
怎么上图啊“?

网友A:
要VIP用户才能上传图片。

网友B:
可以不改变绕组接线,书上都有的,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