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nfoss变频器报EARTH FAULT故障的处理

楼主(2008-11-10):
我公司有一台danfoss变频器VLT5000报EARTH FAULT故障,查电缆和电机未发现接地现象。如果断开电机就不会有故障。请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A:
多大功率的?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吗?看情况应该是电流传感器坏!技术支持电话13812126331 QQ494095965

网友B:
查一下变频器接地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