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P7 V5.4安装问题

楼主(2008-11-10):
各位大虾!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我先安装了STEP7 V5.3 的软件,安装好后不能正常运行,后把它卸掉,又从网上下载了一个V5.4 P3.1软件,安装好后也不能正常运行。然后是卸载都卸不掉、修复也不行,都会出现如下报警:“Error 1324. The path ?? contains an invalid character. 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万分感谢!

网友A:
V5.4 不会出现Error 1324错误~~

V5.3 SP3开始也不会有此错误,低于这个版本的v 5.3会出现该问题,请在控制面板中的区域选项,将系统语言与默认的语言修改为英语,安装完毕后再修改为中文。

一般人只看其一,上述语句中包含有2处需要修正,单一的修正一处无任何效果。

以上

网友B:
请按1楼说的方法去做吧!

楼主:
To yuanle: 谢谢你的回复,版本确实是V5.4 SP3.1的,控制面板中的语言也改过,都不行,是不是把注册表中的有关STEP7的相关信息要删除?

网友A:
V5.4 SP3.1出现此错误是因为您早先的Step7 V5.3没有卸载干净~~

楼主:
现在我已装好,已能用了。解决过程是这样的:先在注册表内把找到的二个SIEMENS的文件夹都删除后再安装,就行了。

谢谢yuanle,苗子!

网友C:
楼上不错啊,我装了很多次,都么有出现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5.4 不会出现Error 1324错误~~

V5.3 SP3开始也不会有此错误,低于这个版本的v 5.3会出现该问题,请在控制面板中的区域选项,将系统语言与默认的语言修改为英语,安装完毕后再修改为中文。

一般人只看其一,上述语句中包含有2处需要修正,单一的修正一处无任何效果。

就这意思

改英语就哦了

以上

网友E:
怎么才能卸载5。3的程序 ?谢谢

网友E:
我想装5。4中文的可5。3的卸载不了     请那位哥们教教    谢了

网友F(2008-12-11):
5.4打开5.3出现说原来的编辑语言未知,怎样解决

网友G:
用优化大师试试可以卸载吗?注册表清理一下从启试试

网友H:
建议把语言改成英文!

网友I:
本人安装的中文版,STEP 7 V5.3并不要改变语言环境为英文不境。使用正常,

网友J:
同意1楼的说法,改变区域语言选项就可以拉

网友K:
谢谢楼主,请告知下载的网站。菜鸟入门。

楼主:
To hhhuihong:

到网上搜索一下,因该有很多。

网友C:
用5.4 的中文版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L:
每次STEP7升级的时候我都会把操作系统格式化了,再重新安装否则总会有问题存在

网友K:
LOOKAT楼主:你好!谢谢回复,网上比较乱,不知哪个好些? hhhuihong@126.com

网友M:
要到注册表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N:
这个问题其实你应该先从版本最低的5.2来安装,依次升级到5.3SP3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直接安装就有可能报这个故障。还有一种情况是你安装的软件有跟这个软件冲突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我一般在安装STP7的时候就是先从版本低的安装依次升级就好用。

网友K:
谢谢楼主,装后再请教啦。

网友O(2009-02-05):
安装的时候最好是干净的系统所以监视全部关掉,语言选项里改下语言。

网友O:
安装的时候最好是干净的系统所有监视全部关掉,语言选项里改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