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有源滤波器 PQF原理及特点

楼主(2008-11-10):
ABB 的解决方案:PQF有源滤波器

谐波可能导致以下严重的问题:
1,造成电缆,电动机和变压器过热
2.损坏敏感的设备
3.引发断路器误动作
4.熔丝提前熔断
5.导致电力设备的过早老化,使用寿命下降
6.造成电容器过载或者因故障而损毁
7.导致中性线上出现大电流而引发系统故障
8,诱发电网谐振现象

未滤波的线电流(%基波值)

ABB的有源滤波器具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去滤除电网中的谐波。PQF

宽频脉冲调制信号(PWM),驱使IGBT功率模块通过线路电抗器

是以一种可控的动态方式滤除出现在供电系统中的谐波。它不受电网
运行结构改变的影响,如并联电源供电,电网供电和备用发电机之间
切换供电等不同供电状况下所引起的系统阻抗变化的影响。
PQF实时监测线路电流,并把监测到的谐波转化为数字信号处理
器(DSP)中的数字信号。同时;DSP数字信号处理器产生一系列

向电网输出相位正好与电网谐波电流相反而大小相同的电流,两种谐
波电流正好相互抵消,从而达到滤除谐波,净化电网电流的目的。

PQF具备通讯功能,可与用户现有的控制系统通讯。PQF采用
Modbus RTU技术,让用户通过RS232-RS485的转换器(可选陪
件)轻松实现Modbus通讯,远距离监测和控制PQF。

如有疑问,可以随时联系,林国冰,13003975279

楼主:
如有疑问,可以随时联系,厦门嘉驰科技,林先生,13003975279

楼主:
滤波器的时代到来了,ddddddd

网友A:
不错,有实用性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