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测速程序

楼主(2008-11-10):
现在想做个测速程序,做出来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师傅.

用OMRON旋转编码器,分辨率为2000P/R。电机额定转速为1000R/min。用触摸屏显示电机的转速。我用三菱PLC编程测速指令(SPD)和运算指令和公式(N=60×D10÷nt×1000)都能有数值出来。N当前转速,t时间D10当前输入PLC的脉冲数。n旋转编码器分辨率,t输入PLCD10脉冲所用时间,T时间单位为(MS)但是输出来的数值不准确。各位能教我写个程序吗,急啊,先谢谢各位了

我的邮箱地址279974638@QQ.COM

网友A:
直接用高速计数试试看

网友B:
编码器与电机的传动比是1:1吗?

楼主:
我用的就是高速计数器.但是数值不准确

编码器与电机的传动比是1:1

网友C:
用中断没有?

楼主:
高速计数器有数值输入,但是经过×÷后数值就不准了,分辨率2000,所以我用的是32位运算指令,有时候还出现负数.大的时候超过100000.

但是我自己算出来没有错就是按照工式算的,为什么PLC处理出来之后就和自己的结果不一样呢

望各位帮忙

楼主:
      用中断是什么时候

楼主:
用中断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楼主大爷,在下用spd指令时,用在线监控,没发现转速N在哪里显示啊.您既然知道咋用,就教教我吧.叩谢您的大恩.

网友E:
先乘最后再除试试看

楼主:
找到原因了,SPD指令只能处理16位.而我的旋转编码器分辨率是2000的,数太大要用32位才行,不过现在我还没有搞出这个程序来,希望有前辈能帮我一下

网友F(2009-12-03):
我也是算出来发现不对头,SPD只能处理16位吗?

网友F:
我看过了 是处理16位的 可是也够用了啊 因为是有时间的 在你规定的时间内是到不了二的16次方那么大的数据的呀

网友G(2014-09-20):
朋友你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做一测速,按那公式测出来也不准。你有办法了能一起分享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