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变频器同步

楼主(2008-11-10):
2台变频器同步运行,可不可以用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作为另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给定?

网友A:
可以,不过还要看变频器本身内部的AD效验准确率高不高,不过的话可能有0.5HZ的误差.

网友B:
误差大,最好用相同的模拟信号做控制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