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将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作为另一台变频器的输入实现同步

楼主(2008-11-10):
如题,请高手现身啦!急!!!

网友A: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使用

网友B:
在菱的变频试过,可以一试。

网友B:
上面的错了,不好意思,是三菱

网友C: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       但是有延迟       另外有误差

网友C:
你在什么上面上应用? 只要两台负载没有什么硬连接应该不要紧。  共外部电位器也可以试下

网友D:
要求不高就可以的,我有一条生产线在用

网友E:
会出现不同步的情况,如果要求不高没问题,尽量用屏蔽好点的信号线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我准备试试了

网友F:
我见过一个德国的果汁生产线用伟肯的变频器是这样 用

网友G:
我做过.在要求不高的场所能用.

网友H:
这种同步不精确,可以考虑同一个模拟量同时给这两台变频器

网友I:
在外部用电压信号可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用电流信号时串上两个电阻变成电压信号.

网友J:
只要现场的同步要求不高,就可以用,我们就做过。具体可以参考实际情况

网友K:
那样的同步效果不好,欧姆龙的客服做过这样的实验。效果很不理想,相差30多转。

网友L:
我们用过,效果一般。同同步控制器好一些。

网友M:
不是很好用的说,误差很大的。有钱去买个同步控制器。没钱的话用几个多圈精密电位期也能搞定。可以自由调节。

网友N:
从电位计上取信号,同时给两台变频器,这样比在输出上实现同步好的多,我试过的~~

网友O(2009-11-28):
推荐用电位器,方便快捷。

网友P:
将两台变频器给定电源相连,内串电位器

网友P:
引用 网友M:
不是很好用的说,误差很大的。有钱去买个同步控制器。没钱的话用几个多圈精密电位期也能搞定。可以自由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