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分体式数控系统和整体式数控系统,后者真的就没技术含量吗?

楼主(2008-11-10):
今天在闲聊中有人发话说,整体式数控系统是没技术含量。是因为厂家做不好,所以才做成一体。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请给点意见。因为本人在选者数控系统。谢谢!!!

网友A:
“是因为厂家做不好,所以才做成一体”

一体的,也许可以从结构上避免一些问题,但是,剩下的问题也不会少啊。

网友B:
未必整体式的技术含量就低,分体式显得技术含量高往往是厂家的技术策略和行销手段,一个卖十几,二十几万的高端数控系统,就一个不起眼的盒子,你买着不觉得亏吗?所以Fanuc也好,西门子也好,三菱也好,高端系统必然是书本式多模块组合结构,只有普及型系统会采用一体化结构,其实把什么东西都集成在一起的技术难度一点儿都不低。

楼主:
看来这东西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喽!

不知道刘斑主所说的“剩下的问题也不会少”会是些什么问题?能否说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C:
電櫃設計是有技術含量 但若說分體技術含量高 那是有些忽悠人 但成本應該高些 高在連接器 高在線材 高在板金件 好處施工方便 遠離機台震動

整體式電櫃有的問題  分體式也跑不掉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说整体式的没技术含量?做的不好才坐在一起?呵呵我觉得撇开数控技术不谈,能做成一体的东西才是好东西,难道笔记本的技术比台式机要差吗?做在一起也就避免了一些分体式中线路的问题,不会因为主机和屏幕之间的线路接触不良导致无法显示,也可以减少因线路产生的干扰,从结构上来讲,少了一个主机的空间,电柜也就更加好排布。当然有利肯定有弊,一旦屏幕或者一些附件出问题,那整个主机都要更换。另外散热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觉得你要挑选数控系统的话,压倒一切的应该是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结合你的需要选择系统,至于是不是分体的,个人认为关系不大。

网友B:
是啊!整体vs分体仅仅是厂商的产品策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