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李春发老师和各位高手:acs800过电压故障

楼主(2008-11-10):
李老师:

我有一台ABB ACS800 55KW 变频器上电就报"过电压",未带负载,查参数直流检测为899V,但实际直流只有540V,请李老师和各位ABB专家帮小弟分析下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没人知道吗?各位高手??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B:
我有一台ABB ACS800 55KW 变频器上电就报"过电压",未带负载,查参数直流检测为899V:检测电路是否尘多?

网友C:
我有一台ABB ACS800 30KW 变频器上电启动电机刚转就报BRAKE  FLT同时听到究的一声。静态时驱动六路电压为10伏。制动驱动三路电压为负13伏。之前烧个并在直流母线上的2,2nf电容。请各位老师帮助分析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D:
李老师:

             变频器低频轻载时,电压过补偿导致报过流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