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晶硅的调试过程!

楼主(2008-11-10):
本来是做PLC调试的,年前老板投资建设300吨多晶硅项目,就把我调去帮助建设。一段时间下来,对多晶硅项目,尤其是739的300吨工艺方面有了一定的了解。想到在工控网上还没有发过什么帖子呢,就从今天起把每天的要点发上来,呵呵,大家一起讨论啊!

1.其实现在项目已经处于调试状态了,今天先说说,硅芯装炉吧。

   硅芯是一根长大约200MM的,有10MM粗吧,是从别的多晶硅厂家花钱买的哦,呵呵1000多一根呢,呵呵。

在这个硅芯腐蚀装炉车间涉及的设备工艺还是比较的多和零碎的。

今天上午准备了20根的硅芯棒,外形就和钢筋差不多的,通体发黑,一头比较大,突出的,另一头圆的。但不是很直的,下面还要讲到 硅芯拉制 就知道了。

这个工序有两个步骤要做:1.把大头部分切个 V 型槽出来(是给在还原炉上做硅芯搭接的用的),这个地方用到的切槽设备说来比较的搞笑,是一台切,磨珠宝用的一台小切割机吧,220V单相电机,一个类似于砂轮片的切片(但是光滑,无颗粒的那种切片),下面就是切 V  型槽了,呵呵,全手工操作,看下来觉得应该是很简单的,但因为料非常的昂贵,所以担心虽简单,但员工未必在短时间内能够搞定。很快20根就切完了,下面就是打磨,就是把另一头磨掉一点,好放在 石墨 夹中,同样是使用这台设备。磨完,只要能基本插到 石墨夹 中就好了。   2.其实就全是清洁了,保证干净,呵呵,因为是为了测试还原炉的 硅棒 击穿,所以还有腐蚀酸洗部分还没有做的,等调试再来补上。

硅芯处理好了就是装炉了,这里要说的是,9对棒的炉,6根一组,就是一相,用两个连接片,炉内用搭接硅芯,呵呵,好了,明天看击穿试验吧,据说是还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的。

还原电气部分也在击穿部分给大家说说。呵呵。

 2.接着昨天的,继续说。

硅芯细棒进行切槽,打尖后,就把18个棒插入石墨夹具中,就是在还原炉的底盘上的电极,(说明一下还原炉相关系统,还原炉是个罩式的炉子,里面要有1080度的高温,通过可控硅调节电流,从而加热的过程中使 三氯氢硅和氢气  混合从而沉积在硅芯上,是硅芯棒料逐渐的长大,大概在10天左右就达到差不多的尺寸。其实在还原部分最重要的就是电气部分,分击穿和加热。

今天已经做完击穿试验了,比较的顺利,但只是一个炉子而已,想想应该其他的炉子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是一次成功击穿。

今天写的有点乱,就写到这里吧。明天可能要进行 硅芯 拉制了,去看看。是通过伺服电机来控制速度的。明天再继续吧,今天有点累了。

网友A(2009-01-05):
写得好 ,继续发扬。

网友B(2009-03-04):
据说,还原炉硅棒测温难度很大,很难测准,你们采用那家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还原炉硅棒测温难度很大,很难测准,你们采用那家产品?

对的对的。同问。望楼主不吝赐教。

楼主:
呵呵,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们的炉子压根就没有温度检测的,呵呵,就是这样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楼主:
靠加电流,采取一定的经验参数来完成加电流的,其实是一种人工的

网友B(2009-08-29):
还原炉,氢化炉硅棒,碳棒温度检测难度较大,我们采用的是美国williamson威廉姆森公司双波长型防爆光纤高温计(天津协力总代理),使用三年多了,性能不错。

评价高温计的有效方法:还原炉硅棒手动调整增加电流;减少电流2A-4A,观察高温计的度数,能发生变化的,说明高温计的灵敏度是好的,有条件投入自动闭环控制的可能,

若电流微调2-4A硅棒温度没有变化,说明这种高温计灵敏度不够,闭环生产出的硅棒附着力不够,有气孔产生,表面会很粗造,赶紧把这类高温计扔进垃圾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