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是怎么控制的啊?

楼主(2008-11-10):
请教各位前辈,直流电机采用调压变速行吗?在45KW直流电机多大电流啊?在控制时需要接触器、热继电器之类的器件吗?

网友A:
直流电机 有串激、并激、复激多种,你说的哪一种?

网友B:
使用直流调速控制器

网友C:
1改变电枢电压

2改变励磁电流

网友D:
我这里有直流调速器,需要可联系我。

网友E:
支持3楼的哥们,如果使用直流调速的话一般设计中可以加装一个接触器,是防止飞车的

网友F:
使用直流调速控制器 ..

网友G(2009-10-24):
各位前辈的指点,我已经清楚的看了

 也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