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试电机

楼主(2008-11-10):
绕线试电机可以当普通电机使用吗?

网友A(2009-03-30):
当然可以,工作原理和异步电机一样。

网友B:
可以呀/不接转子就等于是异步电机.

网友C:
绕线式电机吧?!绕线试电机没听说过!前者在很多桥式起重机驱动上使用,配合转子串电阻调速

网友D:
把碳刷去掉,转子短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