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OMRON高手:NS5与CP1H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10):
现使用OMRON牌NS5-SQ00B-V2触摸屏,系统菜单中的COMM.项之Serial Port A设定为Host Link;PLC使用CP1H-XA40DT-D,属性设定中的串口1设定为Host Link;两者连接电缆为XW2Z-200T,一端接NS5的Port A,一端接CP1H的RS232C口(串口1);所有DIP都是OFF状态。问题是NS5一直显示Connecting...,请问还需如何设置才能使NS5正常进行屏幕文件的显示?谢谢!

网友A:
可以咨询欧姆龙热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