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疑问

楼主(2008-11-10):
我用OMRON-CP1L型PLC,编程软件为7.1版本。因为电脑重装了系统,我现在下载了一个7.3的版本,又因为身边没有PLC,不知编程电缆插在电脑原来的USB端口还能不能通讯?是否另外要下载一个USB驱动?驱动的具体名称是什么?                               问题有点简单,希望不要见笑,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你电脑的C盘下就有的。

C:\Program Files\OMRON\CX-Server\USB\Win2000_XP\Inf

安这个路径找一下。

网友A:
如果找不到可以留下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B:
你给10分送给我算了,我也有USB的驱动。呵呵

楼主:
谢谢雪工!你论坛中所有的讲解让我获益非浅。邮箱:zhouluan919@126.com

网友A:
USB驱动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请你查收。

其实按上面的路径也可以找到的,你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