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型接法的电动机接成星型,前后功率会有多大变化?

楼主(2008-11-10):
    这样会不会省电一些呢?

网友A:
功率变为原来的1/3, 远低于额定功率了,不能随便改的.

(星形一般用于小电机.),电机的额定功率是设计时选定的(根据负载的情况),

改成星形后,很可能启不动了,

网友B:
电功率变为原来的1/3,但输出的机械功率也随之降低了,而且因为额定电压的问题很有可能会不能启动。

网友C:
首先你的电机铭牍是否可以星接,其次,你带的负载是否有变化,最后告诉你这种改变不省电

网友D:
不会省电!出力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