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电气柜怎样防潮?

楼主(2008-11-10):
我们公司的机器一到潮湿天气,机器只要停几个小时控制柜里面好潮,导致经常坏变频器,开关电源,

希望各们工控兄弟们说说各位是怎么防潮的!!!

网友A:
做好电器防潮也是很重要的,电器柜也是很重要的,潮湿的天气经常遇到,我建议把电器柜密封,看看行不行

网友B:
用一种除湿加热器,有两个传感头,湿度和温度,湿度过高时,加热器工作,对柜内加热除湿,温度过高时,轴流风机工作,对外排风.

网友C:
除湿加热器是不错,不过还要有相应的传感器和控制装置才行,一般的情况下,你可以在有人值守的情况下手动除湿.

网友D:
加一个100w的电灯开着。

网友E:
弄个除湿器,我们公司还用竹碳。

网友F:
除湿加热器电灯电器柜密封

网友G:
雷子克电柜专用加热器。

网友H:
专用加热器。

网友I:
空间加热除湿器 电柜专用带控制器

网友G:
雷子克的加热器配温控器,根据功率大小不同,从几百元到两千多元不等。

网友J:
威图

施耐德

雷子克

百能堡

随便你了

网友J:
密封肯定不行的,不信试试看

网友K:
原来我们公司做水产的,电柜都用自动除湿器.

网友L: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干燥剂,硅质的,可以重复使用,吸潮后再次烘干就能继续使用。

网友M:
要是应用到整个电气室用什么好?

网友B(2008-12-23):
引用 网友M:
关于要是应用到整个电气室用什么好?

那更简单,直接用空调!

网友N:
用壁挂式空调最好了

网友O:
有一种东西,除锈的.和家里厕所的芳香盒差不多,粘柜门上.一个能挺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