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

楼主(2008-11-10):
各位老师傅,高压输电线为什么丝丝叫?

网友A:
瓶子与架子绝缘不好,我记得小时候下雨时,电线杆上的电线还冒火花。

网友B:
瓶子与架子绝缘不好               便宜货

楼主:
不是电线杆那里叫,是架空的地方听到叫,国家的钱不应该用不合格的产品,还有几年了一直正常运行的.

网友C:
1、“丝丝叫”不一定是放电的声音;

2、“丝丝叫”大多数是架空导线在空气流的作用下颤动发出的声音,是一种正常物理现象;

网友D:
是线路向空气放电时发出的声音,空气潮湿的时候更明显,大多属于局部放电中的电晕放电。。。。。

网友E:
丝丝叫? 还是检测一下电流吧,还有绝缘也要检查的.

网友F:
                        5楼的说法可靠!

网友G:
我听到一种低频的声音,他们说是交流声(当然不是架空高压线发出的)。

我想问问,我在火车站的高压线底下去摸别人的脸,我和对方都感觉到麻,为什么啊?(不要想歪了啊,家里人)

楼主:
是不是有大电流流过时电线都会颤动,我们一台镀膜机镀膜时就明显看到铜排跳动,翁翁叫,电流有两千多安.

网友C:
“一台镀膜机镀膜时就明显看到铜排跳动,翁翁叫,电流有两千多安.”

1、你说的是相邻很近的输电导线,在通过大电流时,导线之间电流磁场与导线电流之间的电动力使导线相对运动;

2、室外的架空导线,相距远,电流也不会那么大,不会是电动力造成的,倒是风、气流造成的时候多;

网友H:
在火车站的高压线底下去摸别人的脸,我和对方都感觉到麻——电力机车供电电压 25KV (出站电压 27.5KV),架线高度按 5 米,你可以计算它的场强。

网友I:
怎么说法都有点不一样,那是正确的说法还是说这些都有可能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火车站的高压线底下去摸别人的脸,我和对方都感觉到麻——电力机车供电电压 25KV (出站电压 27.5KV),架线高度按 5 米,你可以计算它的场强。

刘老师说的不错,那镀膜机铜排相距就几厘米.

网友J:
应该是放电吧,请供电局来解释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瓶子与架子绝缘不好,我记得小时候下雨时,电线杆上的电线还冒火花。

是 的 啊     漏电了 ?

网友L:
同意5楼的是说法,

网友M:
高压输电线丝丝叫,是高压电离现象,当电压有足够高的时候,空气也能导电。

网友C:
如果有一天停电了,站在输电线路地下,没了嘶嘶声,那就说明是放电声,如果没有电,线路架起来就有那种嘶嘶声,应该是空气流使线路颤动发出的声音!

网友N:
不同意刘老师的说法,这是一种放电现象,也是高压输电线路的一种损耗

网友C:
1、“这是一种放电现象,也是高压输电线路的一种损耗”,这个我不否认;

2、但大多数声音来自空气流的作用,发出的是架空线路本身的颤动声音,就像胡琴的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一天停电了,站在输电线路地下,没了嘶嘶声,那就说明是放电声,如果没有电,线路架起来就有那种嘶嘶声,应该是空气流使线路颤动发出的声音!

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电力局的朋友,有没有验证过.

网友E:
有可能是接触不好吧,有尖端放电现象.

网友O:
太强了。我不想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