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plc中的LIM指令的上下限怎么确定?

楼主(2008-11-10):
我用的是输出4-20mA的传感器,用这个指令判别是否传感器故障了。1769-IF4的模块。
我不知道这个上下限怎么确定?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根据你实际工程量,做一个转换,20MA对应是模块输入量是多少,4MA对应是多少。网上有不少这类的帖子搜一下

网友C:
一般对应于量程,也可以比量程小些,如果超过量程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D:
模块的采样设置为4-20mA那么才上来的值就是0-32767对应4-20mA。根据线路衰减你可以做成0-30850试试,也许效果更好!

网友E(2008-12-25):
具体你看下1769-IF4关于RANG定义,一般常用4-20mA传感器故障判定在LIM中定义下限位2mA,上限位20.5mA,然后转换为INT量

网友F:
根据你在程序里面读到的数据以及1769-IF4的数据定义就可确定是否传感器出故障!正常情况下数据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传感器出问题,数据就超出范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