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大事了,PLC专家快来~~~

楼主(2008-11-10):
前几天上班PLC出问题了,PLC(西门子300)全部闪红灯(至少都是三四个红灯,当时忙去停电了,不能确定是不是全部),并且闪的速度很快,远程站也是一样,都闪红灯。发生这个故障是在设备正常运行到一半的时候发生的。后来送电以后,PLC指示灯的状态正常,但电脑显示STOP(红色),反复停电送点四五次以后正常。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很可能是输入接地或者输入接地了

网友A:
输入或者输出接地了,很可能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控制对象是逻辑的还是时间控制,如果是特别的有规律的话,逻辑控制时可能模拟一下现场情况,如果是时间控制你可以先把时间的看上去运行改成手动运行,然后开始点动,直到问题出现,

我想应该不是大问题,能下载程序至少没有大的语法错误,可能在发生具体事件时你调用了子程序或者中断程序,调用出现了错误,或指向的地址不存在,不正确..,发送数据的格式、地址、指针不对,等等,这是软件方面。

另外,在发生具体事件时是不是启动了大型设备,产生的强电磁、变频干扰等等。

网友C:
在你的STEP7看看故障诊断的历史信息,会给你一些帮助

网友D:
还有这种事?没有遇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你的STEP7看看故障诊断的历史信息,会给你一些帮助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只能重新下载后就可以了!

网友G:
这都不知道,我可以教教你,不过我现在忙得很,没功夫管你这事了,下次有空再说。

网友H:
我今天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下载后OK

楼主:
补充一点,此PLC运行的是一个排管锯系统,说简单点就是锯管子用的。冶金行业的人应该晓得。程序相当复杂,是老外编的程序。一般人看不懂

网友I:
线路故障或干扰、灰尘等。

网友J:
检查故障信息啊

没头没脑的一堆废话

网友K:
把程序备份出来,重新换一台PLC试一下,看是不是硬件故障

网友L:
对:zhao16315781180 关于

把程序备份出来,重新换一台PLC试一下,看是不是硬件故障

 对!

内容的回复:

网友M:
看故障信息是什么的,一般不是硬件的故障!

网友N:
可能是干扰。

网友O:
有可能是接地了,曾经遇到过,因为一个接近开关接地而使整个PLC系统出故障。

网友P:
排查  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Q:
严重同意13楼的建议 把程序备份出来,重新换一台PLC试一下,看是不是硬件故障

网友R:
是通信故障吧~~~~~~~~~~~~~~~~~~~~~`

网友S:
老大们也太好玩了,人家都说送几次电就好了,怎么会是硬件故障呢?

网友T:
同意17楼的说法,有过雷同事情发生,在此再次发生

网友U:
都是来看戏赚积分的,没个正儿八经的人。不过楼主看来是用户,对系统也不太了解。找剑工吧,西门子的问题他比较内。